有关P2口和P3口流水灯的求助!!!

楼主(2012-12-30):
叙述:单片机P2口接了8个led,P3^2---P3^5接了4个led,它们依次命名为d1---d12
要求:实现d1到d12的流水灯效果
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main()
{        uint8 j,k;
        uint16 n;

        P0=0xff;
        P2=0xff;
        P3=0xff;
        P2=0x00;
        P3=0xc3;
        for(n=0;n<20000;n++);
        P2=0xff;
        P3=0xff;
        for(n=0;n<20000;n++);
        P2=0x00;
        P3=0xc3;
        for(n=0;n<20000;n++);
        P2=0xff;
        P3=0xff;
        for(n=0;n<20000;n++);
        P2=0x00;
        P3=0xc3;
        for(n=0;n<20000;n++);
        P2=0xff;
        P3=0xff;
        for(n=0;n<20000;n++);
        while(1)
        {
                if(8==j)
                {j=0;}
                P2=~(1<<j++);
                for(n=0;n<50000;n++);
                if(6==k)
                {k=2;}
                P3=~(1<<k++);
                for(n=0;n<50000;n++);
        }
}
恳请指出我的错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先把P2循环完了后再去执行P3口吧,你程序里是顺序执行的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我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能给个MODEL吗?

网友:
j k没有赋初值吧

网友B:
while(1)
        {
                if(8==j) j=0;
                else{

                P2=~(1<<j++);
                for(n=0;n<50000;n++); }

                if(6==k) k=2;
                else{
                P3=~(1<<k++);
                for(n=0;n<50000;n++); }
        }

楼主C语言功底要加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
        {
                if(8==j) j=0;

你好,我编译了一下;有5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
{
    unsigned char i;

没有看出哪里有问题;还请您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