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电路,据说是非常相当巧妙的...

楼主(2012-12-30):
这是一个TL494主控的100W开关电源电路的输出部分,T1是主变压器,L2是输出大滤波电感。这D9,D10是给TL494供电输出!这里超不明白功率三极管U1640-AKA是怎么工作的,师傅告诉我是巧妙的整流滤波电路,但是我怎么也分析不出来如何工作的,还请电源大神出来拯救……如果真是全波整流滤波,那这真是个相当巧妙的电路!
看图:

网友A:
貌似没有标出变压器同名端
如果把三极管当作两个二极管,看似全波整流

网友B:
巧妙个鸟,明明是快恢复二极管,硬是给画成三极管了

网友C:
一个三极管当两个二极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标出变压器同名端
如果把三极管当作两个二极管,看似全波整流

对的,就是说当成两个输出二极管反向串联的,反正我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三极管当两个二极管用。

能详细分析不,整流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妙个鸟,明明是快恢复二极管,硬是给画成三极管了

如果是二极管,有什么用,那输出电路怎么流通?

网友D:
哈哈,明明就是二极管,却画个三极管误导别人,够巧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二极管,有什么用,那输出电路怎么流通?

就是通用的全波整流电路,U1640就是快恢复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
忽悠人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明明就是二极管,却画个三极管误导别人,够巧妙

为何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用的全波整流电路,U1640就是快恢复二极管的型号

这样啊,那你有u1640资料吗,网上都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三极管当两个二极管用。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P-N-P,但是对其如何工作,即如何打开关闭,没看明白啊

网友:
同步整流一般用MOSFET,三极管的极少极少看到。
三极管脚位应该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你有u1640资料吗,网上都找不到啊

和通用的MUR1640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通用的MUR1640一样的

看了资料,不过管脚都是两个腿的啊,电源实物我看过了,是个三管脚的功率管,加了散热

网友:
上面一个绕组,下面两个绕组并联,电路画的不对吧

网友:
确实是很巧妙,佩服佩服。

网友E:
就是TO-220封装的里面有两个二极管的元件吧。。。人家就是二极管而已

这个“师傅”也够坑爹的

型号自己google一下就有了,哎

网友F:
AKA-----阳极、阴极、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F:
AKA-----阳极、阴极、阳极。

哈,这样一说完全明白了,这个芯片现在几乎没有了,只能说我那开关电源应该是库存货了!就是两个二极管!3q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TO-220封装的里面有两个二极管的元件吧。。。人家就是二极管而已

这个“师傅”也够坑爹的

so 3q!现在终于明白了,就是两个二极管!同时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这样一说完全明白了,这个芯片现在几乎没有了,只能说我那开关电源应该是库存货了!就是两个二极管! ...

这种封装形式的二极管还很常见的,有很多替代的型号

网友:
沒有全圖看不出來...

网友:
这种封装形式的二极管还很常见的

网友:
TO-220的双二极管都不知道    师傅 这都不跟你 说~  还说是三极管。
先  学会看  PDF  吧

网友:
这图好几个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
別根那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