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警告 Removed fan-outs from the following always-disabled I/O buffe...

楼主(2012-12-30):
如题,Quartus II的警告,这个怎么解决?

Warning (13027): Removed fan-outs from the following always-disabled I/O buffers
        Warning (13028): Removed fan-out from the always-disabled I/O buffer "dataout[0]" to the node "dataout[0]"
        Warning (13028): Removed fan-out from the always-disabled I/O buffer "dataout[1]" to the node "dataout[1]"
        Warning (13028): Removed fan-out from the always-disabled I/O buffer "dataout[2]" to the node "dataout[2]"
        Warning (13028): Removed fan-out from the always-disabled I/O buffer "dataout[3]" to the node "dataout[3]"
        Warning (13028): Removed fan-out from the always-disabled I/O buffer "dataout[4]" to the node "dataout[4]"
        Warning (13028): Removed fan-out from the always-disabled I/O buffer "dataout[5]" to the node "dataout[5]"
        Warning (13028): Removed fan-out from the always-disabled I/O buffer "dataout[6]" to the node "dataout[6]"
        Warning (13028): Removed fan-out from the always-disabled I/O buffer "dataout[7]" to the node "dataout[7]"

有请高手!

楼主:
代码如下:

module ram( dataout, addr, wr, rd, cs, datain );
        output[7:0] dataout;
        input[4:0] addr;
        input[7:0] datain;
        input cs, wr, rd;

        reg[7:0] datastore[31:0];
        reg[7:0] dataout;

        //write data
        always @ ( wr, cs, addr, datastore, datain )
        begin
                if( cs == 0 )
                        begin
                                if( wr )
                                        begin
                                                datastore[addr] = datain;
                                        end
                                else
                                        begin
                                                dataout = 8'bz;
                                        end
                        end
        end

        //read data
        always @ ( rd, cs, addr, datastore )
        begin
                if( cs == 0 )
                        begin
                                if( rd )
                                        begin
                                                dataout = datastore[addr];
                                        end
                                else
                                        begin
                                                dataout = 8'bz;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说实在这个代码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这个代码问题很多

能指点下吗?谢了!

网友B:
1.ram的读写操作必须用到时序逻辑;
2.状态机有3种实现,你写的这种不在这三者之一;
3.你没有控制读写之间的冲突问题,有潜在的读的同时又在写;
4.最后一点,最为重要:自己的写的ram如果写的好的话软件会帮你用片上m4k综合,没写好的话就会用le综合。前者的话什么事都没有,后者的话如果你定义深度大的话就会出现灾难。所以建议ip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am的读写操作必须用到时序逻辑;
2.状态机有3种实现,你写的这种不在这三者之一;
3.你没有控制读写之间 ...

受教了!

楼主:
这个代码貌似靠谱!

/*******************************************************************
** Creation date        : 2012-12-30
** Function Description : ram
** Hardware platform    : DE2-115
*******************************************************************/
`timescale 1 ns/ 1 ns
`define delay 10                         //Clock-to-output delay,
                                                                //Zero time delays can be confusing
                                                                //and sometimes cause problems

`define ram_width 8                 //Width of ram (number of bits)
`define ram_depth 16                //Depth of ram (number of bytes)

`define addr_size 4                 //Number of bits required to
                        //represent the RAM address

module ram( clk, wr, rd, addr, datain, dataout );

        output[`ram_width-1:0] dataout;                                        //Data output
        input[`ram_width-1:0] datain;                                                //Data input
        input[`addr_size-1:0] addr;                                                //Menory address
        input clk;
        input wr, rd;                                                        //Low active

        wire[`ram_width-1:0] datain, dataout;
        wire[`addr_size-1:0] addr;
        wire wr, rd;

        reg[`ram_width-1:0] mem[`ram_depth-1:0];                //Define RAM

        assign #`delay dataout = rd ? `ram_width'bz : mem[addr];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wr )
                        begin
                                mem[addr] = datain;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