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坛里的大侠们 FUTABA遥控在哪买的?

楼主(2012-12-30):
如题

我的天六控 被我拆坏了 想买个

看到很多 大侠 都用的 FUTABA 所以 我 也想搞一个

看到 淘宝上也不少 , 这玩意价格不菲  想问问 大侠 们  给个靠谱的 卖家   谢谢了

楼主:
大侠们 在不在啊  帖子块沉了

网友:
以前玩的时候, 都在淘宝.......还有JR的. 你可以在评价好的店铺看看.(非大侠)

网友:
看你的需求了,六通道的可以选择FUTABA 6EX 2.4G,价格在一千出头;或者FUTABA T6J,价格在900左右。个人认为FUTABA的控中性价比最高的T8FG,新版的可以支持到14个通道,不过价格也是比较贵的,连接收机大概在2700左右。最好是选择双叶行货了。

JR的可以选择XG7,价格1500左右了。

网友A:
你是想买顶级的吗? 要不就别买福他吧。。jr  。  同等价格买国产 天九。
中低段的日货  不也是国内或台  新 生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买顶级的吗? 要不就别买福他吧。。jr  。  同等价格买国产 天九。
中低段的日货  不也是国内或台   ...

天九 要看人品。我附近的一个魔友,    天九  经常失控。 换成 futaba的就好了。  jr 也没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九 要看人品。我附近的一个魔友,    天九  经常失控。 换成 futaba的就好了。  jr 也没失控过。

看来我是相当然了。 我一直用福他吧和jr  因为我用的都是公司的。(非2.4g)
我公司出口的产品都是用户提供的遥控器是jr 的多。老的遥控器故障率都很低。现在都是2.4g的故障率很高。(中低档的)

对一个产品要看保有量的。国内用老的福他吧和 jr 的多些吧。新的(2.4g)保有量有没有国产的天XX多很难说。你说呢。

网友:
72M 35M 的都还可以,  就是同频的话死定了

网友:
现在已经很少有不是2.4G的了,一步到位。T14SG。FASSTest 2.4Ghz、S.BUS2,双向通讯。我当年买控时还没有T8FG,刚出T10C没多久,不过现在不建议T10CHP,无法升级。Futaba是比较稳定的,虽是日货,不过现在的确在这方面可选择不多。欧洲板控不适合飞直机。

网友:
自己做的飘过…Futaba 挺好的 我的T4VF 用了6年 现在年后全拆了换上自己的板子和2.4g数传

楼主:
谢谢 各位 大侠

网友C:
futaba价是挺贵,我买了一个T8,花了25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价是挺贵,我买了一个T8,花了2500米

是贵啊  但是效果 应该 也是 不错的  前面大侠 们 一说过

的攒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贵啊  但是效果 应该 也是 不错的  前面大侠 们 一说过

的攒钱啊

正常正常
玩航模就是烧钱

不过一般是够用即可
用天7的路过

网友:
入门者买哪款性价比较高? 在校大学生,米不多 = =。 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