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使用问题

楼主(2012-12-30):
我的ICCAVR前两天都使用正常,今天突然出现这种情况,请问一下大家怎么解决? 我重装过软件,注册码也卸载过。还是没用。

网友A:
看这意思像是电脑时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意思像是电脑时间不对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电脑时间的问题,我现在把时间改前面了一点(比如2013.1.20),然后可以打开。在开着软件的时候,再把时间改回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