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步进电机两个方向扭矩差别太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30):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雕刻机原来是用的驱动板坏了。因为原来的驱动板太老了,我就在淘宝上又买了一个。我的电机是两相六线57步进电机。原来的板子也是6线的板子。新买的板子是4线的。
我按照卖家推荐的方法,见下图:

我按照高速接法接的。
问题的现象是:
按照高速接法使用,步进电机在一个方向上的劲很大(比如Y轴的正方向),用手怎么按都按不住。可是另外一个方向上的劲却差别很大,用手稍微一使劲就按住了。

想问问大家这也原因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这种现象还真的从来没有碰到过!你的这种问题坛子里也是第一次知道还有个这样的情况!可以代换驱动器加上代换电机去测试问题出在哪里!希望能发现些问题!
希望贴出驱动器型号,电机型号,脉冲源等等更加详细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还真的从来没有碰到过!你的这种问题坛子里也是第一次知道还有个这样的情况!可以代换驱动器加上代 ...

找到原因了。
具体原因是,力矩小的那一头,其丝杠的弹子盘都松了,从而导致我用手推测试有没有劲的时候,丝杠也跟着往下压,直接导致步进电机的轴被压死了(联轴器碰着底座了)。而另一端由于不存在这个弹子盘(该段的丝杠由步进电机经联轴器相连)结构,故电机不会被压死。

起始两个方向的劲应该差不多的。

感谢你对我问题的关注和回复。这里就再麻烦你一下:
我发现步进电机在高速的时候(57式,1000mm/分钟,2.0A),我用的是TB6560AHQ的板子(原来的JC3A烧了),如果细分过大(8或16),则电机根本转不起来,同时会发出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啸叫声,有点像急刹车的声音。我最后将细分降下来(2细分,或无细分),反而可以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PS:经测试,16细分下,2A电流,最大速度240mm/分钟,8细分下,2A电流,最大速度450mm/分钟)。谢谢!

补充:软件是Mach3,电脑是P42.0G,512M内存。

网友B:
注意衰减的设置

没说明镙距,不清楚你的转速是多少。貌似芯片资料标志的脉冲频率是在20K以内的。另外,电路板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驱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衰减的设置

没说明镙距,不清楚你的转速是多少。貌似芯片资料标志的脉冲频率是在20K以内的。另外,电 ...

螺距是1.75mm,Mach3里设置电机,1000mm/分钟,然后用4个方向键测试看好不好使(不加载任何G代码),Mach3用的是25KHz的。
TB6560的衰减都测试了,6线转4线(高速接法,见1L的图),16细分的话,无论衰减怎么设置,最快只能到230mm/分钟左右,8细分,最快450mm/分钟左右,2细分就能到1000了。

网友:
驱动板上信号端用了光耦?光耦型号是521、817这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具体原因是,力矩小的那一头,其丝杠的弹子盘都松了,从而导致我用手推测试有没有劲的时候 ...

电压多少呢,我的1.2安都能上到15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多少呢,我的1.2安都能上到1500转

电压是24V的,是不是不够啊?

网友:
没用过高速接法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是24V的,是不是不够啊?

我也用TB6560AHQ 30V供电,57 2A 6线电机,低速接法,8细分,百分之50衰减,取样电阻0.24,XY轴十字滑台,2004滚珠丝杆加线轨,MACH3, 25KHZ,X轴最高速度1400MM每分,超过1400电机堵转,Y轴最高可到2500MM米,Z轴2005滚珠丝杆,最高可到3000MM每分,加速度全部100,请问各位前辈,怎样提高X轴速度?没有试过LZ所说的高速接法,由于Y轴是装在X轴上的比较重可能是影响X轴速度的主要原因。

网友(2013-12-09):
恩,学习了,最近在研究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