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使用的一个锂电池3.3V供电方案 供大家参考 并改进

楼主(2012-12-30):
最近DIY一个东西 需要使用3.3V电源

为了便携 自然选用锂电池供电

TB有现成的模块 将锂电池转换成5V

但是没有3.3V的 所以自己参考了很多方案 做了一个

大家交流一下

充电:tp4056

保护:dw01 fs8205

稳压:tps62046

用一个mos管加入电源切换功能

但是这个tps62046真的很贵

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案呢 来共享共享?

网友A:
是不是效率超高的那个?价格在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效率超高的那个?价格在多少啊?

效率号称95%

TB 8元一片

伤啊

网友B:
想要效率高,mos和电感肯定也便宜不了。。。。。。

网友C:
线性稳压呗- -便宜点- -

网友:
还可以啊。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呗- -便宜点- -

线性的肯定不行 锂电池2.7V~4.2V

但需要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效率高,mos和电感肯定也便宜不了。。。。。。

电感还好 tps62046 需要一个6.2uh

不好买 但不贵 呵呵

网友:
低压差的就行了, 锂电在3.6V左右再充电, 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D:
2.7V你还指望锂电工作啊,真要降到这个电压,锂电极容易挂掉,何况3.3V以下也放不出多少电量。电流不大,就用线性稳压就好,降到3.3V就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2.7V你还指望锂电工作啊,真要降到这个电压,锂电极容易挂掉,何况3.3V以下也放不出多少电量。电流不大,就 ...

这样的话 像楼上说的可以 300mv压差的还知道几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性的肯定不行 锂电池2.7V~4.2V

但需要3.3V

3.3V以下感觉应该没太多电量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像楼上说的可以 300mv压差的还知道几个

有 但是电流大的少 有个别几个也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 但是电流大的少 有个别几个也很贵!

那 老哥给推荐几个我查查看看 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以下感觉应该没太多电量了吧

实际使用是 准备到3.5V就停止工作

线性稳压 效率是问题啊

网友F:
tps54331,大约2块一片,集成mos管的。
愿意出邮费的话可以给你一块做好的5V转3.3V的。自己做成的电源转换模块,其实是可以5-28V输入的。

网友B:
手机上的锂电,到3.6V截止……

倒也没必要降得太低了

网友G:
我看到楼主图片的24V了。

网友H:
如果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的话,你肯定走入误区了,锂电池最合适的利用区间是3.6V~4.2V,低于3.6V要系统待机充电了,所以用3819之类的LDO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s54331,大约2块一片,集成mos管的。
愿意出邮费的话可以给你一块做好的5V转3.3V的。自己做成的电源转换模 ...

我看了一下 是个可调节的 但是我这边用的是锂电池

电压不到5v 而且是个变化的电压

这个可调节的 应该不适用 应为他没法子 自己调节

不过 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的锂电,到3.6V截止……

倒也没必要降得太低了

嗯 我大概就是准备3.5V左右就让单片劫休眠了 提示充电啥的

这样的话 和3.3V有200mv~300mv

使用LDO就行 查到几款低压差的线性稳压器

但是就是觉得本来锂电池电量就有限 线性稳压 效率太低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楼主图片的24V了。

本来就是 网上的一幅图片啊 电路切换的

和24V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的话,你肯定走入误区了,锂电池最合适的利用区间是3.6V~4.2V,低于3.6V要系统待机 ...

谢谢 我明白的 我本来就打算在3.5~3.6V单片机休眠的

其实就是拍 线性稳压效率低 锂电池本来电量就少

网友:
在论坛搜索 低压差  大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我大概就是准备3.5V左右就让单片劫休眠了 提示充电啥的

这样的话 和3.3V有200mv~300mv

平均电压取3.9V
3.3/3.9=84.6%
已经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均电压取3.9V
3.3/3.9=84.6%
已经很可以了…………

也是

不过计算方法 应该是这样的吧

1-(3.9-3.3)/3.3 = 82%

去找个200mv左右的LDO吧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

不过计算方法 应该是这样的吧

鄙人效率计算上不是很擅长~~

不过大致可以看出~
在低压差的情况下,LDO的效率其实并不低
在此基础上还节约了成本与空间,如果对纹波有要求,那么线性稳压也再合适不过了
并且DCDC在小电流的情况下效率并不是很高,因为有静态功耗

网友:
如果选TI的件肯定贵,如果电流在200ma以内的话,可以考虑台湾或国产的6206、6219

网友:
帮顶吧,我也是寻求便宜方案,贵的tb一搜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鄙人效率计算上不是很擅长~~

不过大致可以看出~

嗯 起码成本上说得过去

2元 80%效率

10元 95%效率

还是成本优先吧

谢谢啦

网友I:
bl8530不行吗?

网友J:
KF33,最小压差300mV

网友:
我也觉得直接用LDO就好了。再低压对电池也不好。

网友:
整体上还是ldo有优势,静态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bl8530不行吗?

貌似是个单纯升压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KF33,最小压差300mV

这是个全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全称吗?

对,自己看吧:

网友:
无论是DC还是LDO选择还是很多的,就不知你要多大电流的.
你可以去美国芯源、特瑞仕或矽力杰的官网找找。有不少型号都是常用的,市面上也好买

网友(2013-04-23):
TPS63001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lp2981-3.3  我一直用这个片子  在一款产品上 用了一两年了  没从出过乱子  但是100ma的,超低压差,低静态电流,也是聚合物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使用。

网友:
我用上海贝岭的BL8530

网友(2016-06-05):
从头看到尾,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