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测试高频补偿没有作用......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2-12-30):
小弟最近在弄衰减电路。
信号发生器产生峰峰值位2V的20KHZ的正弦波,
经过两个510K的普通电阻分压,在每个电阻上并联一个68PF的瓷片电容,
用示波器取中间电压的波形,理论上峰峰值应该为1V吧,但是实际只有500mf左右。
当频率降低时,实际值会想理论值靠拢。。。。。。。。。
高手请解释一下,高频方面知识太少了。。。。

网友A:
还有个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电容呢。

我加了68PF的电容啊

网友:
楼主测过分压之前的波形?
楼主所用示波器探头接口内的电阻和电容是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68PF的电容啊

就是因为有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