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控制直流电机的加减速,频率多少合适?

楼主(2012-12-30):
如题,控制飞思卡尔竞赛用的电机,PWM波用频率为多少的合适呢?求指教?

网友:
是驱动轮子的直流电机吗?  我们之前用1K赫兹的pwm驱动。

网友:
之前一产品15k

网友:
我感觉是从带电机的角度看频率高没坏处,所以按驱动电路的能力尽量高吧,主要限制是驱动的响应速度和功率管的开关损耗

网友:
对电机来说,最好10k以上,但是考虑emc,发热就要调低点了,我最低用过500hz

网友:
20k—30k都可以。

网友:
最好带死区的

网友:
10K左右吧

网友:
做平衡车的直流减速电机 好像用的是50hz

网友A:
频率高动不了,克服不了电感,想用高频的电机电感要小的,不然驱动没劲,还没克服电感对电流的阻碍就关断了,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动不了,克服不了电感,想用高频的电机电感要小的,不然驱动没劲,还没克服电感对电流的阻碍就关断了,电 ...

电流上升等于平均电压比电感,跟频率没有关系吧
除非频率低到电流不连续了,这个输出功率是会大一些……不过感觉还是电流连续状态对外面加反馈更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