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

楼主(2012-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if(count<=PWM_max)
        {
                PWM_val=200-PWM_max;
                sterr=1;
        }
        if(count>=PWM_max)
        {
                sterr=0;
        }

如果把if(count<=PWM_max)改成 if(count>=PWM_max)
不就都持续低电压输出了

你的函数应该是,每PWM_val个定时器周期为一个PWM周期,
count值在0-PWM_max期间为高电平
在PWM_max到PWM_val期间为低电平,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