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CD5110上高亮显示当前要修改内容.象LCD1602一样.

楼主(2012-12-30):
刚学习使用LCD5110显示屏,想要做到,在修改或编辑屏上某一处的内容时,能做到在屏上有相关的提示.比如在用LCD1602时,可以用一光标定位.不知那位朋友用过类似功能的,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光标貌似只能自己画 就是画个方块然后交替显示

网友:
自己操作2个直就实现了

网友:
正常显示-〉取反显示-〉正常显示。。。。

楼主:
我试了LCD5110的反转显示,但结果是整个显示的画面,都反转了.并不是单单取反运行这一指今后所操作的显示内容.

网友:
在送点阵数据时,把显示数据取反!

网友A:
画点函数加个反转显示的参数标志,编辑内容反转显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点函数加个反转显示的参数标志,编辑内容反转显示就好了

  楼上的,多谢了.
看你的头像,应也有过这样的应用,可以上一段这个子程式参考下吗.

比如现在我的用的是最通用的子程式.如下.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4,"E_mail: Liang_");
如这样显示字符,还需要,再定义一个反转显示字符的字库吗.

楼主:
哈,可以了,如下.
加一上取反~
LCD_write_byte(~font6x8[c][line],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可以了,如下.
加一上取反~
LCD_write_byte(~font6x8[c][line], 1);

That's right!

网友(2013-02-24):
引用 网友A:
That's right!

请问该怎么做呢?我按你们的方法,加上后屏幕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