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学数字信号处理,到底要求数学学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2-12-30):
本人的数学都扔了,就记得大学里学过高数和线性代数,其他的好像没学过,而且这两样也基本都忘光了。
唉。。。没办法,工作中没有用到就都忘了。

如果学习数字信号处理,是不是要求很高的数学知识啊?

如果对智能传感器的输出(数字量输出),如何滤波处理?我认为会用到数字滤波器的知识,所以有此一问。

先谢谢了。

楼主:
查了资料,一般好像都是用matlab软件来实现设计仿真,那么是否降低了对数学的要求?

网友A:
自找苦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找苦吃

兄弟 ,给指条明路?!

网友:
LZ我数字信号处理挂了。。。各种无奈,数学真的很要紧的!!!

网友:
全带一遍,具体用到了再细看

网友:
学通信的,但看到数字信号那些公式,头大,不敢涉足信号处理啊!楼主加油

网友B:
确定你的信号特点,要求你滤波器的特性。在matlab中进行设计一个滤波器。然后你是用fpga呢还是dsp呢?还是单片机还是电脑。。。现在matlab跟dsp和fpga都能连得上~ 我也在学习~~~哈哈

网友:
学无止境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啊!
看来得恶补数学了,信号处理其实还是蛮实用的,应该学一学吧,呵呵
真是学无止境啊!!!没办法,岁数也不小了,还得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你的信号特点,要求你滤波器的特性。在matlab中进行设计一个滤波器。然后你是用fpga呢还是dsp呢?还是 ...

我是用单片机或者STM32等,来编程,看来得慢慢学,还真急不得啊!

网友C:
看你学到什么程度了..... 玩Matlab对数学要求更多了,比如没矩阵,线性代数知识根本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学到什么程度了..... 玩Matlab对数学要求更多了,比如没矩阵,线性代数知识根本玩不转 ...

我是电子行业的,偏向仪器仪表吧,只要能满足工作需要就行了。。。
看样学一辈子也学不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电子行业的,偏向仪器仪表吧,只要能满足工作需要就行了。。。
看样学一辈子也学不精啊。。。。 ...

单说数学基础, 微积分,级数,微分方程,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是起码的,否则很多变换理解不了

网友:
高数,线数,复变,数值方法
这四个起码都得通读一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资料,一般好像都是用matlab软件来实现设计仿真,那么是否降低了对数学的要求? ...

最起码你得先知道 你要做的东西 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才知道怎么用Marlab,Matlab只是降低了你的运算量

网友:
而今迈步从头越

楼主:
从头再来!!!
希望可以坚持下来啊!呵呵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需要的时候再学一遍,通常开头比较疼苦,过后就很自然了。

楼主:
哪位可以把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数学知识课本,给俺说说:
就是学哪些教材啊,自己没啥思路啊,懂的兄弟给我说说。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位可以把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数学知识课本,给俺说说:
就是学哪些教材啊,自己没啥思路啊,懂的兄弟给我 ...

高数,线代,概率,数值,复变,信号,等等。。。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有顺序吗 学这些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数,线代,概率,数值,复变,信号,等等。。。

这个顺序 其实就很好,现在基本搞清楚来龙去脉了。呵呵

网友:
我也在学2812,大学数学也刚好没挂科,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我的感觉是,先看有什么看不懂,不懂什么补什么。
要是从头再看一偏大学数学,我肯定是不想学DSP了。
记得当时复习单片机时,我就是再学了偏C语言,耽误了好多时间~!

楼主:
最好是系统的学习一下吧。呵呵

网友:
那些公式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