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stm32f4的usb虚拟串口程序

楼主(2012-12-31):
  最近在研究摄像头,需要传输图像到计算机,所以顺带研究了下usb虚拟串口。硬件平台是stm32f4_discovery.
使用eclipse+gcc开发。本程序只是基于官方的例程修改的,所以没什么创新。接触stm32不久,程序当中有问题
还请大家指出。

   感觉USB是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学起来很费劲(我这人比较浮躁,看一会就看不下去了),大家有比较好的学习方法没?

网友(2013-04-27):
非常有用的资料!

网友:
好东西,顶一下,stm32f4真是个难以驾驭的怪兽

网友A(2013-07-15):
USB VCP 工作在device full speed,对于摄像头的图像数据,传输速度够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VCP 工作在device full speed,对于摄像头的图像数据,传输速度够快吗?

一般的应用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VCP 工作在device full speed,对于摄像头的图像数据,传输速度够快吗?

算算你的数据量 就知道了     对于我来说  现在 10MB/s 都嫌弃慢

网友B(2014-01-12):
楼主,你那个工程是啥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工程是啥弄的···

Eclipse+GCC

网友B:
大哥。你用Eclipse 能编译么?具体的版本,jlink之类的没问题吧。如果没问题,我就试试啦。·····因为搞过一阵android,对eclipse有点熟悉的···

网友B:
我看到了你以前的一个 开发环境搭建 文档····
现在就是 下载程序  和 debug 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用Eclipse 能编译么?具体的版本,jlink之类的没问题吧。如果没问题,我就试试啦。·····因为 ...

没问题,下载和调试请参考Jlink的文档

网友B(2014-03-03):
--------------------------------------------------
你好,我看了你的 虚拟串口的例子。关于发送接收数据的问题,有点困惑。能指点下么?

void USB_SEND(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for( int i= 0;i<Len;i++)
        {
                APP_Rx_Buffer[APP_Rx_ptr_in]=*(Buf++);
                APP_Rx_ptr_in++;
                // To avoid buffer overflow
            if(APP_Rx_ptr_in == APP_RX_DATA_SIZE)
                {
                 APP_Rx_ptr_in = 0;
                }
        }

}

这个事你写的 发送的 函数,就是闹不明白·····,怎么把buffer 填充给 那个 APP_Rx_Buffer,它就发送出去了,他娘的,它不是 RX_Buffer么?
算了,不管了,能发送就行---------------------------->问题来了,

如何接收呀,

从网上查资料,说虚拟串口 和 波特率没啥大关系。那怎么控制它接收呢??

历程里面那个 出现的
VCP_DataRx

static uint16_t VCP_DataRx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Len; i++)
  {
    USART_SendData(USART3, *(Buf + 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return USBD_OK;
}

彻底晕了,怎么又用上串口接收了······

到底咋回事呀,咋发送,咋接受呀??

看了半天了,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看了你的 虚拟串口的例子。关于发送接收数据 ...

USB是主从机模式,只要你往Buffer里写数据,主机就会读过去。
至于接收,我的理解是,USB主机往Buffer写数据后,产生中断,单片机在中断中处理接到的数据。
你说的用串口接收,是用串口转发USB主机下发的数据。这样就可以把单片机作为U转串模块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是主从机模式,只要你往Buffer里写数据,主机就会读过去。
至于接收,我的理解是,USB主机往Buffer写 ...

再问你一下, 这个速度

317KB @ 152.8mb  啥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了你以前的一个 开发环境搭建 文档····
现在就是 下载程序  和 debug 不会弄···· ...

这里有个文档,我就是依照这个文档配置的下载和调试,你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你一下, 这个速度

317KB @ 152.8mb  啥意思呀?

没用过这种软件,我调试时就用的普通串口助手

网友C(2015-01-14):
请问一下LZ的这个应该是没有PHY的FS吧  有测试过传输速度有多少么?
我现在用一个相似的  速度大概只有70KB左右  太慢了 不够用 实在懊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LZ的这个应该是没有PHY的FS吧  有测试过传输速度有多少么?
我现在用一个相似的  速度大概只有70KB ...

我最高试验了1M的波特率,速度没测试,传大数据串口助手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LZ的这个应该是没有PHY的FS吧  有测试过传输速度有多少么?
我现在用一个相似的  速度大概只有70KB ...

我没用PHY,就是普通的Discovery板子,70KB有点慢了,你看看是不是在处理发送数据的时候出了问题,而且用虚拟串口快速传输数据,电脑会受不了,可能是ST的驱动不完善

网友(2017-08-08):
竟然有eclipse+gcc玩32的  少见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