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个档位滑动开关

楼主(2012-12-31):
各位亲,

有那位见过11个档位滑动开关,档位间距是7.0左右,如见过,请帮忙给个厂家和厂家的元件编号。谢谢!

网友A:
改一下标题吧,前面加几个字,“求推荐”

没见过,顺便帮你顶顶

网友B:
只用过旋转的10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标题吧,前面加几个字,“求推荐”

没见过,顺便帮你顶顶

建议得不错,改为求推荐。谢谢!
其实12个档位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过旋转的10位开关

编码开关,我已找到十一个档位的,但需求是滑动开关,而且间距又不能太小。有点难度。

网友:
要控制强电?貌似只能开模具做了

网友:
没见过,你要求的这种开关,建议联系厂家定做。

网友:
只用过10档或16档的,貌似叫旋转编码器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