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电路

楼主(2012-12-31):
    如图,为红外发射电路的二种接线方式,实验结果是二种电路都能工作!
    但是,不知道图1的效率高还是图2的效率高!
    因为没有示波器,也无法看波形,哪位知道是采用图1 效果好 还是采用图2效果好!

网友A:
楼主该改标题吧,另外虽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你也别这么简单个图画出那么多错误出来。

回答你的为题,正常情况下图1.

网友B:
图1左边那个LED能亮就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1左边那个LED能亮就怪了

不奇怪啊。有的继电器驱动电路就是这样连接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奇怪啊。有的继电器驱动电路就是这样连接滴~~~~~

怎么看都觉得这样接有问题,回去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奇怪啊。有的继电器驱动电路就是这样连接滴~~~~~

三极管Ueb电压约为0.7V。。。确定会亮?

网友:
图都错到姥姥家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改标题吧,另外虽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你也别这么简单个图画出那么多错误出来。

回答你的为题,正 ...

那么多错误-----是哪些错误,愿闻其详?
试验中,发现充其量也就是LED发射指示,无法显示而已!
但通过该电路发射,接收端都是能正确接收到发射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