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义隆单片机温度不能去到50°C吗?

楼主(2012-12-31):
之前发过贴的,原帖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525-1-1.html
用义隆单片机加电容方案解决了,因为义隆单片机刚好有一个残留电压保护可以用得上,三两下就解决了。
问题来了,我看义隆的PDF文件说是可以去到80°C的,下面加了一句此数据时理论值,未经过实测
用红外温度计一测,每次都是50°C的时候就傻了,具体症状是输出正常,输入检测不行,在程序里面加了看门狗复位也不行
难道义隆单片机连50°C都熬不住吗?

网友A:
看你的原贴,不管几秒掉电都要上电呀?具体是想延时上电吗?

网友B:
虽然我也认为义隆单片机比较差,但也不至于50℃就死翘翘了,还是检查一下外围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原贴,不管几秒掉电都要上电呀?具体是想延时上电吗?

不是要延时上电,是掉电后3秒钟上电和掉电后10秒钟上电的状态时不一样的

网友C:
你说的不行是指电容放电时间不行么?
就是原来计算3秒的时间比较准,但是现在计算3秒实际只有1~2秒就到了

RC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
这个可用用那个原帖中的电路变形版。不用计算RC放电时间

图中A点为单片机供电电源,根据功耗计算一下电解电容的容量,保证能工作15秒以上
利用B点作为掉电检测,一旦B点无点,开始计时,到3秒忘E2中存3秒标志,到10秒改为10秒的标志
然后电容放电到完什么时间不用管。
当B点重新有电时,读取E2的内容判断上次掉电时间。然后做动作

网友:
我试过110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不行是指电容放电时间不行么?
就是原来计算3秒的时间比较准,但是现在计算3秒实际只有1~2秒就到了

灰常感谢,刚刚又检查了一下电路,确实是这部分在高温出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认为义隆单片机比较差,但也不至于50℃就死翘翘了,还是检查一下外围的电路吧。 ...

灰常感谢,的确是外围供电电路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7-12-24):
能否上传一下开发工具,历程等资料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