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V10 B600(V4C)ZTE网络机顶盒 裸照!

楼主(2012-12-31):
ZXV10 B600(V4C)ZTE网络机顶盒 裸照!

N8手机拍的,光线强烈有质感,呵呵。同求SCH,diy用途。机子在家睡了一年多了。

楼主:
图片传了十来次,都是错误。只能压缩了

网友:
串口线连接机顶盒

准备工作:
购买TTL电平的USB串口模块,也称USB刷机模块,淘宝上有卖。可在淘宝上搜索“USB PL2303刷机”,购买带3.3V和5V选择跳线的模块,要送4根杜邦线的,价格不超过10元。驱动程序到这里下载: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417.zip,安装好驱动,插上USB模块,在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COM和LPT)”中将看到“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 (COM4)”,其中的COM4在不同的机器上会有差别,务必记下这个端口号,下次插到其他USB口时,这个端口号也会更换。
第一步:
把机顶盒背后的四个螺丝卸掉,塑料盖四周有卡口,掰开的时候要用巧劲,防止把卡口掰断。打开盖子后让电路板上有发光二极管的一端对着自己,在带散热片的CPU的左上角附近能看到丝印标记X13的8针双列直插插座(有些批号的电路板不带插座,需要自己焊接上去)。插座引脚说明如下:
    X13
2  4  6  8       2脚为GND    5脚为RXD
1  3  5  7       1脚为VCC    6脚为TXD    其他引脚没有用
用杜邦线把USB刷机模块连接到机顶盒的X13,USB模块的RXD接X13插座的6脚,TXD接4脚,GND接2脚,VCC不需要接。
第二步:
用串口软件连接串口,串口通信参数是:波特率115200,8位数据位,无校验,1停止位。
串口软件可以用Windows内置的超级终端,但效果不好,建议使用minicom或putty。
第三步:
开启机顶盒Telnet服务,在命令行输入下面命令:
echo "telnetd -l /bin/sh" >> /etc/rc.d/rcS
以后就可以用telnet连接机顶盒,串口线就用不到了。
说一下很多人关心的事:如何修改机顶盒的参数,例如MAC地址?
登录机顶盒后,用vi命令打开/etc/stb.cfg,具体命令如下:
vi /etc/stb.cfg
vi编辑器的使用方法就不说了,自己去网上搜吧。stb.cfg文件修改后还需用cfginit命令写入Flash,具体命令如下:
/cramfs/cfginit
然后重新启动机顶盒,用遥控器进入系统设置界面,在系统信息中查看修改后的参数,如在系统信息中查看序列号,网络信息中查看MAC地址。
日志信息

串口捕获信息
BCM97413B1 CFE v2.25, CFE core v2.12, Endian Mode: Little
Build Date: Mon May 24 10:40:31     2010 (Minnie@sz091081d1)
Copyright (C) Broadcom Corporation.

Disable XOR!
DDR Freq:      333MHz
CPU speed:     297MHz
Memory Config: 16-bit UMA
Device Tech:   1Gb
Total memory:  128MB
Boot Device:   NAND
Total flash:   32MB

CFE initialized.

Executing STARTUP...
Loader:elf Filesys:raw Dev:flash0.kern File: Options:rootfstype=jffs2 root=/dev/mtdblock6 rw mem=64M dispmode=1
Loading: 0x80001000/3915140 0x803bcd84/176784 res=0
Entry address is 0x80395000
TP1 Entry Address at 0x80000ffc = 80395000
Starting program at 0x80395000

<5>Linux version 2.6.18-7.1 (piyazhi@linux-s5uw58203) (gcc version 4.2.0 20070124 (prerelease) - BRCM 11ts-20090508) #107 SMP Wed Jun 23 12:46:54 EDT 2010
Fetching vars from bootloader... OK (E,D,B,C)
Detected 128 MB on MEMC0 (strap 0x235c4002)
Board strapped at 128 MB, default is 256 MB
g_board_RAM_size=128MB
Options: sata=0 enet=1 emac_1=0 no_mdio=0 docsis=0 ebi_war=0 pci=0 smp=1
CPU revision is: 0002a044
FPU revision is: 00130001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physically tagged, 2-way, linesize 64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64kB, 4-way, linesize 64 bytes.
<6>Synthesized TLB refill handler (23 instructions).
<6>Synthesized TLB load handler fastpath (37 instructions).
<6>Synthesized TLB store handler fastpath (37 instructions).
<6>Synthesized TLB modify handler fastpath (36 instructions).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8000000 @ 00000000 (usable)
User-defined physical RAM map:
node [00000000, 04500000: RAM]
node [04500000, 03b00000: RSVD]
<5>Reserving 59 MB upper memory starting at 04500000
<7>On node 0 totalpages: 32768
<7>  DMA zone: 32768 pages, LIFO batch:7
Built 1 zonelists.  Total pages: 32768
<5>Kernel command line: rootfstype=jffs2 root=/dev/mtdblock6 rw mem=69M dispmode=1 console=ttyS0,115200

init started: BusyBox v1.11.1 (2010-06-18 04:16:17 EDT)

starting pid 1, tty : '/etc/init.d/rcS'
Mount /proc fs
Mount /sys fs
Restore RW directories
mountType=
mount -nt tmpfs -o size=4096k,mode=777 none /var
Mount /dev/pts
Mount /proc/bus/usb
Cleaning up utmp and wtmp
Start syslog daemon
Configure Network interface
Starting udevd...
start user services
mknod: /dev/brcm0: File exists
ln: font/font: Read-only file system
ln: zteui/zteui: Read-only file system
ln: msgbox: File exists
ln: /lib/libvmclient.so: File exists
ln: /lib/libjpeg.so: File exists
ln: /lib/libmwdrivers.so: File exists
ln: /lib/libmwengine.so: File exists
ln: /lib/libmwfonts.so: File exists
ln: /lib/libnanoser.so: File exists
ln: /lib/libpng.so: File exists
ln: /lib/libzmem.so: File exists
ln: /lib/libnexus.so: File exists
ln: /lib/libzlib.so: File exists
ln: /lib/libfltk-utf8.so: File exists
ln: /lib/libnano-X.so: File exists
ln: /lib/libCom.so: File exists
ln: /bin/javaprocess: File exists
ln: /lib/libflashsnddec.so: File exists
ln: /lib/libflashlite.so: File exists
ln: /dev/led_key: File exists
Thu Jan  1 00:00:00 UTC 1970
mknod: /dev/kansen: File exists
mknod: /dev/ttyUSB0: File exists
mkdir: cannot create directory '/dev/input/': File exists
mknod: /dev/input/event0: File exists
mknod: /dev/input/event1: File exists
mknod: /dev/input/event2: File exists
mknod: /dev/input/event3: File exists
mknod: /dev/regac: File exists

starting pid 1, tty '/dev/ttyS0': '/bin/sh'

starting pid 1, tty '/dev/ttyS0': '/cramfs/bin/stbcfg remote 0>/dev/null'

starting pid 1, tty '/dev/ttyS0': '/cramfs/bin/getcaption 0>/dev/null'

starting pid 1, tty '/dev/ttyS0': '/cramfs/bin/mainapp > /dev/null 2>&1         '

starting pid 1, tty '/dev/ttyS0': '/cramfs/bin/ztebw 0>/dev/null '

starting pid 1, tty '/dev/ttyS0': '/cramfs/bin/saplayer > /dev/null 2>&1 '

starting pid 1, tty '/dev/ttyS0': '/cramfs/bin/javawatch'
# cytest open /dev/kansen ok!
open wireless keyboard failed!
For the time being,this log index file not supported,pid = 322
Filter with 1 items initialize

starting pid 1, tty '/dev/ttyS0': '/cramfs/bin/mqplug'

[LoadConfig]-iFLen = 1693
LoadConfig success!
Get version info<StbCfg:v5.50(v5.50.01) 2010-07-15>

starting pid 1, tty '/dev/ttyS0': '/cramfs/bin/logupload'

starting pid 1, tty '/dev/ttyS0': '/cramfs/bin/rpcapd -4 -n'
rmmod: bcmdriv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mmod: nexu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or the time being,this log index file not supported,pid = 334
Filter with 1 items initialize
######tele_com_version:2.0######
######jvm_version:v2.0.1.4.1######
compil data:Jul 17 2010,time:10:33:05
maxAppsSize: 1228800
karaok: 1
shourcut: 1
ucclent: 1
enableMsgSys: 1
create  /var/tmp/zteinitflag.conf
Get version info<ZteBW:v5.50(v5.50.07) 2010-07-15>
Press CTRL + C to stop the server...

##### mqplug version 1.03 compile time:Jul 22 2010 10:20:13########
        Compile Time:        [Jul 22 2010 10:20:13]
        Compile Server:        [10.16.58.201]
        Compile Path:        [/home/dongxl/proj_b600v4cYN/proj-new/source/gui/mwframe/mwframe/marquee_plug]
open /etc/mqnogov is true.

----wait for browser …
For the time being,this log index file not supported,pid = 330
Filter with 1 items initialize
Can't find the debug flag file
fopen new file handle 0x95DAF0 in InitIndexFile,file name =/var/log/5030.idx
fopen new file handle 0x95EB60 in InitLogFile,file name =/var/log/5030_1.txt
fopen new file handle 0x95FBD0 in InitLogFile,file name =/var/log/5030_2.txt
Filter with 1 items initialize
[InitConfigMap] is called in norm mode

GetConfigStr(Common, TVStandard, ...)
GetConfigStr(Common, NetType, ...)
GetConfigStr(Common, Language, ...)
GetConfigStr(Common, Em10Mode, ...)
GetConfigStr(Common, ConTimeout, ...)
GetConfigStr(Common, ProductID, ...)
GetConfigStr(Common, Licence, ...)
GetConfigStr(Common, ServiceUser, ...)
GetConfigStr(Common, ServicePwd, ...)
GetConfigStr(Common, PppoeUser, ...)
GetConfigStr(Common, PppoePwd, ...)
GetConfigStr(Common, DHCPPUser, ...)
GetConfigStr(Common, DHCPPPw, ...)
GetConfigStr(Common, IpAddr, ...)
GetConfigStr(Common, NetMask, ...)
GetConfigStr(Common, GateWay, ...)
GetConfigStr(Common, DNS, ...)
GetConfigStr(Common, MacAddr, ...)
GetConfigStr(Common, Volume, ...)
GetConfigStr(Common, TimeZone, ...)
GetConfigStr(Common, ProxyFlag, ...)
GetConfigStr(Common, AcceptCookie, ...)
GetConfigStr(Common, HomePage, ...)
GetConfigStr(Common, VersionServer, ...)
GetConfigStr(Common, ConfigServer, ...)
GetConfigStr(Common, TimeServer, ...)
GetConfigStr(Common, ProxyHttpPort, ...)
GetConfigStr(Common, ProxyFTPPort, ...)
GetConfigStr(Common, ProxySecurePort, ...)
GetConfigStr(Common, ProxySecureIP, ...)
GetConfigStr(Common, ProxyHttpIP, ...)
GetConfigStr(Common, ProxyFTPIP, ...)
GetConfigStr(Common, ProxyExcept, ...)
GetConfigStr(Common, Version, ...)
GetConfigStr(Common, UsingWLAN, ...)
GetConfigStr(Common, EncryptionMethod, ...)
GetConfigStr(Common, AccessPoint, ...)
GetConfigStr(Common, EncryptionKey,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Mode,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Essid,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Channel,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RTS,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Frag,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EncryKeyId,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AuthMode,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RFMode,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EncryOnOff,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keyVector0,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keyVector1,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keyVector2,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keyVector3, ...)
GetConfigStr(Common, WLAN_APMac, ...)
GetConfigStr(Common, ACSAddress, ...)
GetConfigStr(Common, ACSUserName, ...)
GetConfigStr(Common, ACSPassword, ...)
GetConfigStr(Common, aspectratio, ...)
GetConfigStr(Common, TrsfForm, ...)
GetConfigStr(Common, RtrTime, ...)
GetConfigStr(Common, ErrorRecoveryMode, ...)
GetConfigStr(Common, EraseLastFrame, ...)
GetConfigStr(Common, MD5EncodeFlag, ...)
GetConfigStr(Common, KeyControlTime, ...)
GetConfigStr(Common, VendorID, ...)
GetConfigStr(Common, JftCardCharge, ...)
GetConfigStr(Common, TfGameHandle, ...)
GetConfigStr(Common, NetLoopTest, ...)
GetConfigStr(Common, DuplexMode, ...)
GetConfigStr(Common, ScreenProtection, ...)
GetConfigStr(Common, Ztemcndplus, ...)
GetConfigStr(Common, Ztemcndpre, ...)
GetConfigStr(Common, Ztemcndsuf, ...)
GetConfigStr(Common, X_MSG_SwitchCfg, ...)
GetConfigStr(Common, SegmentPlay, ...)
GetConfigStr(Common, QosMon, ...)
GetConfigStr(Common, ScreenTopOffset, ...)
GetConfigStr(Common, ScreenLeftOffset, ...)
GetConfigStr(Common, EpgWidth, ...)
GetConfigStr(Common, EpgHeight, ...)
GetConfigStr(Common, NoFEC, ...)
GetConfigStr(Common, DRMSupplier, ...)
GetConfigStr(Common, LSRecordTime, ...)
GetConfigStr(Common, LSPriority, ...)
GetConfigStr(Common, IgmpVersion, ...)
GetConfigStr(Common, DetectNetFlag, ...)
GetConfigStr(Common, RFOutput, ...)
GetConfigStr(Common, RecvTimeOutLen, ...)
GetConfigStr(Common, QOSFileFormat, ...)
GetConfigStr(Common, DiskQuota, ...)
GetConfigStr(Common, PvrSaveLen, ...)
GetConfigStr(Common, YongLockPwd, ...)
GetConfigStr(Common, Dhcp125Mode, ...)
GetConfigStr(Common, VPHSupplier, ...)
GetConfigStr(Common, ScanFreq, ...)
GetConfigStr(Common, ACPFlag, ...)
GetConfigStr(Common, DCPFlag, ...)
GetConfigStr(Common, AC3OutputMode, ...)
GetConfigStr(Vmdrm, CA_VCISVRPort, ...)
GetConfigStr(Vmdrm, CA_VCISVRAddr, ...)
GetConfigStr(Vmdrm, CA_Company, ...)
mknod: /dev/brcm0: File exists
stbcfg.c[2494] STBCFG_CheckStbCfg:MC-Error:ERROR-CFG:  NetLoopTest(1) and set NetLoopTest = 1 to close NetLoopTest!
stbcfgsf.c[189] UpdateStbCfg:MC-Error:ERROR-CFG: no nore new line!
[LED] Init LED successfully, type=7!
[MW]MsgInfo.c:206 init_lang: Error ID = 106 ,is not continue with prev id = 102

My_getsystime: CLKS_PER_SEC=100!
Save Local Language is  [0]:
[MW]msgcomm.c:269 appOpen:
===================Info: appOpen in process mode!====================

[MW]msgcomm.c:489 appOpen: COM CurVersion:1.06.100716.1094(Release) (20100722-10:17 built)
CompileDir:/home/dongxl/proj_b600v4cYN/proj-new/source/gui/mwframe/mwframe/tools/dboutput

VOD: timezone 8
TZ1:(null)
TZ2:GMT-8
current: 08:00:02 AM  GMT
[MC_SetTimezone] Local time = 19700101T080002.00Z
[MC_SetTimezone] Local time = 19700101T000002.00Z
Get version info<VPlayer:V4.19 2010-07-22>
UDPSOCKET RecvBuf Len=0,secLen=0,nRet=0
[LED] Init LED successfully, type=4!
fopen new file handle 0x749008 in InitIndexFile,file name =/var/log/10010.idx
fopen new file handle 0x74A078 in InitLogFile,file name =/var/log/10010_1.txt
fopen new file handle 0x74B0E8 in InitLogFile,file name =/var/log/10010_2.txt
Filter with 1 items initialize
type=1
MediaQueueLen=106
ParityQueueLen=60
SeqJumpThreshold=10
debug=2
PktsPerGroup=48
StartOnlyWhenLost=1
FECDecLib Init Info: type=1, usMediaQueueLen=106,usParityQueueLen=60, usSeqJumpThreshold = 10, usMaxPktSize = 1600, usDbgLvl=2,usPktsPerGroup=48, StartOnlyWhenLost=1
Inited FEC ver:ZTE FEC Decode Lib. Version 1.07[Jul 23 2010 08:55:52]. Channle=0, rs=0
type=1
MediaQueueLen=106
ParityQueueLen=60
SeqJumpThreshold=10
debug=2
PktsPerGroup=48
StartOnlyWhenLost=1
FECDecLib Init Info: type=1, usMediaQueueLen=106,usParityQueueLen=60, usSeqJumpThreshold = 10, usMaxPktSize = 1600, usDbgLvl=2,usPktsPerGroup=48, StartOnlyWhenLost=1
Inited FEC ver:ZTE FEC Decode Lib. Version 1.07[Jul 23 2010 08:55:52]. Channle=1, rs=0
ztebw_creat iEpgWidth=644, iEpgHeight=534
ZTE browser private info:
        AppProduct:        [ZTEBW B600]
        AppVersion:        [ztebw v1.03.05]
        Marquee plug:        [Yes]
        Http Monitor2.0:        [Yes]
        Multi Frame:        [Yes]
        Compile Time:        [Jul 21 2010 11:13:00]
        Compile Server:        [10.16.58.201]
        Compile Path:        [/home/dongxl/proj_b600v4cYN/proj-new/source/browser/src]
VOD:Recv BW Data,cmd=STBCFG!
Recv VM_CFG, VM_port is0!
In Vod_Statistic_Config_Cmd_Process,
StatInterval PacketsLost:10, FramesLost:10, BitRate:5
PacketsLostR:0,1,1,3,255
BitRateR:100,96,92,88,88
FramesLostR:0,3,10,20,255
VOD: timezone 8
TZ1:(null)
TZ2:GMT-8
current: 08:00:03 AM  GMT
[Timezone_Init] Local time = 19700101T080003.00Z
[Timezone_Init] Local time = 19700101T000003.00Z
##########TR069MsgInit suc
##########TR069MsgInit suc
g_stbCfg.ErrorRecoveryMode = 1
Begin InitAdapter !
APT-BRCM: write /var/epgmode success,iEpgMode=1!
APT-BRCM: write /var/displayratio success,iDisplayRatio=0!
ptDispCfg->eDisplayStd:1
Finish InitAdapter !
WX: creat pthread to start nano!
dmesg信息
<4>[4294667.296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0, 4096 bytes)
<4>[4294667.296000] Found MIPS counter frequency: 149 Mhz
<4>[4294667.296000] Using 148.501 MHz high precision timer.
<4>[4294667.296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4>[4294667.296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6>[4294667.306000] Memory: 65308k/131072k available (3035k kernel code, 65616k reserved, 625k data, 160k init, 0k highmem)
<7>[4294667.30700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94.91 BogoMIPS (lpj=147456)
<4>[4294667.32900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4>[4294667.329000] Checking for 'wait' instruction...  available.
<4>[4294667.330000] plat_prepare_cpus: ENABLING 2nd Thread...
<4>[4294667.330000] TP0: prom_boot_secondary: Kick off 2nd CPU...
<4>[4294667.331000] CPU revision is: 0002a044
<4>[4294667.331000] FPU revision is: 00130001
<4>[4294667.331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physically tagged, 2-way, linesize 64 bytes.
<4>[4294667.331000] Primary data cache 64kB, 4-way, linesize 64 bytes.
<6>[4294667.331000] Synthesized TLB refill handler (23 instructions).
<7>[4294667.33200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95.93 BogoMIPS (lpj=147968)
<6>[4294667.355000] Brought up 2 CPUs
<4>[4294667.409000] migration_cost=1000
<6>[4294667.413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4>[4294667.501000] LOGO partition: 0xbf800000
<4>[4294667.501000] logo size:0x0001edd8,crc:0x00002bb0,offset=0x03800000,head.offset=0x00006000
<5>[4294667.87500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6>[4294667.876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fs
<6>[4294667.876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6>[4294667.877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4>[4294667.889000]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4>[4294667.889000]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4>[4294667.890000]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6>[4294667.890000]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2048)
<6>[4294667.890000] TCP reno registered
<6>[4294667.890000] brcm-pm: disabling power to USB block
<6>[4294667.890000] brcm-pm: disabling power to ENET block
<6>[4294667.890000] brcm-pm: disabling power to SATA block
<6>[4294667.894000]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C) 2001-2006 Red Hat, Inc.
<6>[4294667.89500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6>[4294667.895000]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6>[4294667.895000]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6>[4294667.895000]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4>[4294667.896000] BCM bdctrl Driver V1.0_2009.04.10
<4>[4294667.896000] bdctrl: insmod date and time: Jun 21 2010 10:38:25
<6>[4294667.896000]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Revision: 1.90 $ 3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6>[4294667.896000] serial8250: ttyS0 at MMIO 0x0 (irq = 22) is a 16550A
<6>[4294667.896000] serial8250: ttyS1 at MMIO 0x0 (irq = 66) is a 16550A
<6>[4294667.897000] serial8250: ttyS2 at MMIO 0x0 (irq = 67) is a 16550A
<6>[4294667.898000] loop: loaded (max 8 devices)
<6>[4294667.898000] brcm-pm: enabling power to ENET block
<4>[4294667.898000] Broadcom BCM7413 P21 Ethernet Network Device v2.0 Jun 21 2010 10:37:19
<6>[4294667.904000] Config Internal PHY Through MDIO: 100 MB Full-Duplex (auto-neg)
<6>[4294669.605000]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6>[4294669.605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7>[4294669.605000] libata version 2.00 loaded.
<4>[4294669.606000] Broadcom STB NAND controller (BrcmNand Controller)
<4>[4294669.606000] i=0, CS[0] = 0
<6>[4294669.606000] brcmnand_probe: CS0: dev_id=20752075
<4>[4294669.606000] After: NandSelect=40000101, nandConfig=03032200
<6>[4294669.606000] NAND Config: Reg=03032200, chipSize=32 MB, blockSize=16K, erase_shift=e
<6>[4294669.606000] busWidth=1, pageSize=512B, page_shift=9, page_mask=000001ff
<4>[4294669.606000] timing1 not adjusted: 5363444f
<4>[4294669.606000] timing2 not adjusted: 00000fc6
<6>[4294669.606000] BrcmNAND mfg 20 75 ST ST_NAND256W3A 32MB
<4>[4294669.606000]
<4>[4294669.606000] Found NAND: ACC=f7ff1010, cfg=03032200, flashId=20752075, tim1=5363444f, tim2=00000fc6
<6>[4294669.606000] BrcmNAND version = 0x0302 32MB @00000000
<6>[4294669.607000] brcmnand_probe: CS0: dev_id=20752075
<4>[4294669.607000] After: NandSelect=40000101, nandConfig=03032200
<4>[4294669.607000] Found NAND chip on Chip Select 0, chipSize=32MB, usable size=32MB, base=0x
<4>[4294669.607000] brcmnand_scan: B4 nand_select = 40000101
<4>[4294669.607000] brcmnand_scan: After nand_select = 40000101
<4>[4294669.607000] ACC_CONTROL for SLC NAND: f7ff1010, eccLevel=15
<4>[4294669.607000] SLC flash: ACC_CONTROL = f7ff1010
<6>[4294669.607000] page_shift=9, bbt_erase_shift=14, chip_shift=25, phys_erase_shift=14
<6>[4294669.607000] Brcm NAND controller version = 3.2 NAND flash size 32MB @00000000
<6>[4294669.607000] mtd->oobsize=16, mtd->eccOobSize=16
<6>[4294669.607000] brcmnand_scan:  mtd->oobsize=16
<6>[4294669.607000] brcmnand_scan: oobavail=12, eccsize=512, writesize=512
<6>[4294669.607000] brcmnand_scan, eccsize=512, writesize=512, eccsteps=1, ecclevel=15, eccbytes=3
<4>[4294669.607000] brcmnand_default_bbt: bbt_td = bbt_main_descr
<7>[4294669.608000] Bad block table found at page 65504, version 0xFF
<7>[4294669.608000] Bad block table found at page 65472, version 0xFF
<6>[4294669.609000] brcmnandCET: Status -> Deferred
<4>[4294669.609000]         numchips=1, size=2000000
<4>[4294669.609000] Ths size of nand flash is 32M!
<5>[4294669.609000] Creating 8 MTD partitions on "bcm7xxx-nand.0":
<5>[4294669.609000] 0x0000000000000000-0x0000000000080000 : "boot"
<5>[4294669.610000] 0x0000000000480000-0x0000000000880000 : "safe"
<5>[4294669.611000] 0x0000000000340000-0x0000000000400000 : "conf"
<5>[4294669.611000] 0x0000000000300000-0x0000000000340000 : "log"
<5>[4294669.612000] 0x0000000000400000-0x0000000000480000 : "logo"
<5>[4294669.612000] 0x0000000000080000-0x0000000000300000 : "kern"
<5>[4294669.613000] 0x0000000000880000-0x0000000000c80000 : "root"
<5>[4294669.614000] 0x0000000000c80000-0x0000000001f00000 : "cramfs"
<5>[4294669.616000] usbmon: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
<4>[4294669.616000] ehci_hcd_brcm_init: Initializing 2 EHCI controller(s)
<6>[4294669.616000] brcm-pm: enabling power to USB block
<4>[4294669.616000] 10 Dec 2004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EHCI-brcm-0)
<4>[4294669.616000] drivers/usb/host/ehci-brcm.c: starting brcm EHCI USB Controller
<4>[4294669.616000]  - USB h/w setup mode <N>
<4>[4294669.616000]  - USB power enable set for active HIGH mode
<6>[4294669.616000] brcm-ehci brcm-ehci.0: BRCM EHCI
<6>[4294669.616000] brcm-ehci brcm-e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6>[4294669.616000] brcm-ehci brcm-ehci.0: irq 62, io mem 0x10480300
<6>[4294669.617000] brcm-ehci brcm-ehci.0: USB 0.0 started, EHCI 1.00, driver 10 Dec 2004
<6>[4294669.61700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6>[4294669.6170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6>[4294669.617000]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4>[4294669.719000] 10 Dec 2004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EHCI-brcm-1)
<4>[4294669.719000] drivers/usb/host/ehci-brcm.c: starting brcm EHCI USB Controller
<6>[4294669.719000] brcm-ehci-1 brcm-ehci-1.1: BRCM EHCI
<6>[4294669.719000] brcm-ehci-1 brcm-ehci-1.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6>[4294669.719000] brcm-ehci-1 brcm-ehci-1.1: irq 57, io mem 0x10480500
<6>[4294669.720000] brcm-ehci-1 brcm-ehci-1.1: USB 0.0 started, EHCI 1.00, driver 10 Dec 2004
<6>[4294669.720000] usb usb2: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6>[4294669.720000] hub 2-0:1.0: USB hub found
<6>[4294669.720000] hub 2-0:1.0: 2 ports detected
<4>[4294669.821000] ohci_hcd_brcm_init: Initializing 2 OHCI controller(s)
<4>[4294669.821000] 2005 April 22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OHCI-brcm-0)
<4>[4294669.821000] drivers/usb/host/ohci-brcm.c: starting brcm OHCI USB Controller
<4>[4294669.821000]  - Resetting at b0480408
<4>[4294669.821000] <-- brcm_start_hc
<6>[4294669.821000] brcm-ohci-0 brcm-ohci-0.0: BRCM OHCI
<6>[4294669.821000] brcm-ohci-0 brcm-ohci-0.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3
<6>[4294669.821000] brcm-ohci-0 brcm-ohci-0.0: irq 63, io mem 0x10480400
<6>[4294669.877000] usb usb3: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6>[4294669.877000] hub 3-0:1.0: USB hub found
<6>[4294669.877000] hub 3-0:1.0: 2 ports detected
<4>[4294669.978000] 2005 April 22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OHCI-brcm-1)
<4>[4294669.978000] drivers/usb/host/ohci-brcm.c: starting brcm OHCI USB Controller
<4>[4294669.978000]  - Resetting at b0480608
<4>[4294669.978000] <-- brcm_start_hc
<6>[4294669.978000] brcm-ohci-1 brcm-ohci-1.1: BRCM OHCI
<6>[4294669.978000] brcm-ohci-1 brcm-ohci-1.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4
<6>[4294669.978000] brcm-ohci-1 brcm-ohci-1.1: irq 64, io mem 0x10480600
<6>[4294670.034000] usb usb4: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6>[4294670.034000] hub 4-0:1.0: USB hub found
<6>[4294670.034000] hub 4-0:1.0: 2 ports detected
<6>[4294670.135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hid
<6>[4294670.135000] drivers/usb/input/hid-core.c: v2.6:USB HID core driver
<6>[4294670.135000] pegasus: v0.6.13 (2005/11/13), Pegasus/Pegasus II USB Ethernet driver
<6>[4294670.135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pegasus
<6>[4294670.135000] drivers/usb/net/rtl8150.c: rtl8150 based usb-ethernet driver v0.6.2 (2004/08/27)
<6>[4294670.135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rtl8150
<6>[4294670.136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asix
<6>[4294670.136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cdc_ether
<6>[4294670.136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net1080
<6>[4294670.136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zaurus
<6>[4294670.136000] TCP bic registered
<6>[4294670.136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6>[4294670.136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5>[4294670.234000] jffs2_scan_eraseblock(): Node at 0x003a03f8 {0x1985, 0xe002, 0x00000127) has invalid CRC 0xe0011985 (calculated 0xb0a6c9c7)
<5>[4294670.234000] jffs2_scan_eraseblock(): Magic bitmask 0x1985 not found at 0x003a03fc: 0x0127 instead
<4>[4294670.236000] Empty flash at 0x003a0c40 ends at 0x003a0e00
<4>[4294670.236000] Empty flash at 0x003a1ac0 ends at 0x003a1c00
<4>[4294670.251000] VFS: Mounted root (jffs2 filesystem).
<6>[4294670.252000]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60k freed
<4>[4294670.272000] HVer:10
<6>[4294673.291000]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6>[4294673.292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age
<6>[4294673.292000]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6>[4294674.308000] Module: "led" , Version: v1.0.1 , Compiled at: May 22 2010 03:51:24
<6>[4294674.332000] Module: "irda" , Version: v1.0.0 , Compiled at: Nov  5 2009 07:39:30
<4>[4294674.332000] Ir driver start with success!
<4>[4294674.352000] You are welcome!
<4>[4294674.446000] You are welcome!
<4>[4294675.150000] bcmdriver: module license 'Proprietary' taints kernel.
<3>[4294675.160000] BCMDRV: Initializing bcmdriver version $ 12 $
<3>[4294675.160000] BCMDRV: Using Interrupt Definition for 7405d0-smp (uname -a)
<3>[4294675.160000] BCMDRV: Total intc words=3,Total Irqs=97
<3>[4294675.160000] IRQ handler type mismatch for IRQ 19
<4>[4294675.160000] Call Trace:
<4>[4294675.160000] [<8000f898>] dump_stack+0x20/0x50
<4>[4294675.160000] [<800624d4>] setup_irq+0x174/0x278
<4>[4294675.160000] [<800626b0>] request_irq+0xd8/0xf8
<4>[4294675.160000] [<c02d13a0>] brcm_stb_init+0x1cc/0x4b0 [bcmdriver]
<4>[4294675.161000] [<8005e71c>] sys_init_module+0x170/0x1cc4
<4>[4294675.161000] [<80013a18>] stack_done+0x20/0x3c
<4>[4294675.161000]
<3>[4294675.161000] BCMDRV: Global Interrupt Mask 0:0xD1DF7FFF,1:0x1CB101D3,2:0x00000000,3:0x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