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旁边装了一个大天线离我不到一米,辐射会不会对人...

楼主(2012-12-31):
旁边部门玩无线电子路标收费的,RFID,在靠近我座位旁边装了一个大天线,距离不到一米,
这么近的距离会不会对人有害?

看到那个大的天线就让人感到恐怖

网友:
还是远离的好

网友A:
门禁的,功率大不到哪儿去,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禁的,功率大不到哪儿去,怕什么。

主要是 太他妈近了

网友:
能比手机贴着脸近吗?

网友:
900M的吧?能刷好几米,这个功率还是有点大的。

网友:
好像国家规定是30dB吧?

网友:
还是把座位挪一下,减少心理压力。

网友:
除了接收天线,有发射的大天线,靠那么近,说没问题是不可能的

网友:
养个小白鼠在桌上笼子里,它没事你就没事

网友:
去会议室拉块白板挡上就是了。

网友:
LS经典,记得必须是带铁板
用磁石可以吸附的那种

网友:
每天面对6W2g,带磁铁管用吗

网友:
早年看到那些在发射机房工作的,秃顶的较多。我猜想可能辐射容易使人掉毛。

网友:
养只小白鼠!好主意!!!

网友B:
如果小白鼠不明原因挂了,那时LZ会作何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小白鼠不明原因挂了,那时LZ会作何感想

不要自己吓自己,冻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小白鼠不明原因挂了,那时LZ会作何感想

对照组其他条件一样唯一差异是一组在场强,一组不在场强内

网友:
还是直接去问清楚频率和功率再说吧,电子路标一般是有源RFID,功率非常小,而且天线指向性很高,天线后面的辐射估计比你电脑漏出来的还小。

网友:
最好做一下保护,为什么大家都懂的。什么30db那是骗小孩的,在国 内超是正常的,不超是不正常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实验室还有个信号放大器,经常就呆在放大器下面会不会也有辐射/

网友:
怕的话,买个孕妇穿的防护服吧

网友C:
LS的
头部呢?
套袜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S的
头部呢?
套袜子?

头上戴头盔啊,搞一双全金属的鞋

网友:
有客人来一看
嗯,不错,都是“机器人”作业

网友:
LZ怕什么啊,多晒辐射有助于生儿子 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头上戴头盔啊,搞一双全金属的鞋

死得更快。
听过裂缝波导天线和奶粉罐天线没有?金属腔体可以看成波导,在波导开口边缘可以感应电磁场并在腔体内形成驻波,特定频率的驻波会相互叠加而使内部场强大大增强,因此不完全密封的金属屏蔽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高增益天线。

网友:
问清功率和频率是关键,要是2.4G只做接收那没问题

900M的rfid功率不小

网友:
十天没看到楼主了,不知楼主身体是否还好。

网友:
如果是有源的rfid,功率非常低,uhf无源的就比较大了,一般都是5w以上

网友:
我这个搞RF的,旁边各种射频发生装置。。。

网友:
大功率无线信号长期辐射的话会,人会变得萎缩,头顶会变秃,生女儿概率大增,甚至绝育……这些都是给移动做工程的前辈对我说的

网友:
【生男生女射频控制仪】,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死得更快。
听过裂缝波导天线和奶粉罐天线没有?金属腔体可以看成波导,在波导开口边缘可以感应电磁场并 ...

可以把雷X富放进去

网友:
楼主这么久没出现了……不会……

网友:
ETC用5.8G,多义性用433M和13.56M.实验室的哥们天天对着天线,目测木有异样,该生的还是生了,能少被辐射还是尽可能的少吧.

网友:
楼主去练个金钟罩比较可靠。

楼主:
天线已被拆除
楼主身体十分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已被拆除
楼主身体十分健康

哈哈,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