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运动控制

楼主(2012-12-31):
分享自己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心得,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3-03-29):
更新一版!

网友A(2013-01-01):
一堆高等数学公式,就两页纸,还深入浅出呢

网友B:
发错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堆高等数学公式,就两页纸,还深入浅出呢

我觉得复杂的现实能用简单的数学公式表达是深入浅出啊。除了PID固有的积分和微分公式,其它都是初等数学和物理了,你们帮忙看看推理得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错了么?

请耐心看看,没那么高深的。

网友:
想了解下,可是下载不了

网友C:
不能下

深入浅出-----用文字首先简单介绍下背景,然后介绍下要旨,用什么方案、能达到什么效果、有哪些应用、难点在哪、优势在哪。参考史蒂芬霍金的《大设计》《果壳里的宇宙》
没看到原文,如果是一堆公式,那么外行看不懂,内行没兴趣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下

深入浅出-----用文字首先简单介绍下背景,然后介绍下要旨,用什么方案、能达到什么效果、有哪些应 ...

晕,真的下不了,这个要找谁啊?

我的本意是想澄清下这个领域的模糊的地方,其实运动控制没那么复杂,把基本的知识想清楚就好了。

网友D:
确实不能下载!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能下载!为什么?

重新上传下!

网友E:
大概看了下,就是根据距离的差距为单位的PID算法调整后得出的力的值,具体的不太清楚,现在用不到所以没细看

网友F:
下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不了呀~~~

我重新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看了下,就是根据距离的差距为单位的PID算法调整后得出的力的值,具体的不太清楚,现在用不到 ...

嗯,因为运动只能用力驱动,但力的大小不太好测出来。

网友:
运动控制  好强大的词语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下!

可以下了!谢谢!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下下来后缀格式不对,但还是可以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下下来后缀格式不对,但还是可以打开的

嗯,这个是网站原因,没办法。

格式是PDF的。

网友H(2013-03-29):
感觉有点……既没有深入,也没有浅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有点……既没有深入,也没有浅出……

那怎么算深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算深入了?

“运动控制”这个题目太大了啊,不应该是两页纸就能深入的。要不咱就起一个针对性强一点的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运动控制”这个题目太大了啊,不应该是两页纸就能深入的。要不咱就起一个针对性强一点的题目。 ...

题目有点大,页数有点少,如果你指这些,很抱歉。但能不能就内容交流下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题目有点大,页数有点少,如果你指这些,很抱歉。但能不能就内容交流下了。

内容挺正确的,只是感觉仍有待整理和深入。
前面一段推导F=2mS/T²,说实话没有看出跟后面有明显联系。
中间讲到“运动会被分成三个阶段,加速、匀速和减速,下面只讨论加速阶段”,我看后面并没有只讨论加速阶段,而是包含减速的整个位置控制的过程(但没有提及产生“匀速”阶段需要的限幅环节)。
有一段讲到“现实中我们并不能观察到F(t),只能够观察位移S(t),运动控制最主要的工作是基于S(t)来产生F(t)来确保运动的实现”。我觉得不论能不能观测到F(t)(实际上应该算是能的),我们都需要用S来产生F,因为我们最终要控制的是S。
另外文中其实没有说为什么我们最终要控制的是S,有时候我们要控制的是加速度,这也属于“运动控制”,但和S就没什么关系了。文中也没有说为什么我们要产生的是F,这里面隐含的是当我们计算得到期望的F,应该有另外一个物理上的环节同时在接收并实现这个F,这个就是控制器的输出和物理系统的输入;如果我们控制的是电机系统,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文中没有说),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气动系统,这样建模就不一定合理了。
有一段讲到“如果只使用比例和微分控制,会无法消除残差,根源是F的精度和S的精度并不匹配,很容易会出现过调的现象”,这一段说法学控制的人看来可能有点奇怪。不加积分有残差一般是指一个恒定的误差,比如要控制到10但是系统停在了7,而不是指系统在9~11之间震荡。静差是可以通过积分环节来解决的,跟震荡的消除不是一个道理。
还是十分感谢您能将工作中的一些知识与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能够顺便抽时间把上面的细节问题描述清楚一些,可能对大家帮助会更大,也更利于跟您共同讨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容挺正确的,只是感觉仍有待整理和深入。
前面一段推导F=2mS/T²,说实话没有看出跟后面有明显联系。

内容挺正确的,只是感觉仍有待整理和深入。
前面一段推导F=2mS/T²,说实话没有看出跟后面有明显联系。
>>>我是想表明运动控制只能通过控制力来实现,后面的篇幅都是在讨论力控制,因为有些人认为运动控制很简单,想让物体动到哪就动到哪。

中间讲到“运动会被分成三个阶段,加速、匀速和减速,下面只讨论加速阶段”,我看后面并没有只讨论加速阶段,而是包含减速的整个位置控制的过程(但没有提及产生“匀速”阶段需要的限幅环节)。
>>>确实有些模糊,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加速阶段也是被切分成很多段的,每一段有一个位移/速度目标。

有一段讲到“现实中我们并不能观察到F(t),只能够观察位移S(t),运动控制最主要的工作是基于S(t)来产生F(t)来确保运动的实现”。我觉得不论能不能观测到F(t)(实际上应该算是能的),
>>>没见到过能观察到F(t)的情况,因为无论是电动还是气动,执行机构都会产生一个力出来,但实际作用到物体的力F'(t)‘跟发出的的力F(t)肯定有差异,这个差异就体现在S(t)上。

我们都需要用S来产生F,因为我们最终要控制的是S。
>>>是需要用F来产生S吧?

另外文中其实没有说为什么我们最终要控制的是S,有时候我们要控制的是加速度,这也属于“运动控制”,但和S就没什么关系了。文中也没有说为什么我们要产生的是F,这里面隐含的是当我们计算得到期望的F,应该有另外一个物理上的环节同时在接收并实现这个F,这个就是控制器的输出和物理系统的输入;如果我们控制的是电机系统,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文中没有说),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气动系统,这样建模就不一定合理了。
>>>谢谢指出,是会控制加速度,不过速度和位移是时间做中介,可以互相转换。话说我的经验是任何系统引入时间概念就复杂了,呵呵。另外我觉得无论在那个系统F和F’有差别都是可以理解的吧,如果没差异,那么任何控制就可以在起始点算出来了。

有一段讲到“如果只使用比例和微分控制,会无法消除残差,根源是F的精度和S的精度并不匹配,很容易会出现过调的现象”,这一段说法学控制的人看来可能有点奇怪。不加积分有残差一般是指一个恒定的误差,比如要控制到10但是系统停在了7,而不是指系统在9~11之间震荡。静差是可以通过积分环节来解决的,跟震荡的消除不是一个道理。
>>>这一点上也说得模糊,但精度不匹配产生震荡应该算静差/残差的根本原因。

还是十分感谢您能将工作中的一些知识与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能够顺便抽时间把上面的细节问题描述清楚一些,可能对大家帮助会更大,也更利于跟您共同讨论吧。
>>>我明白运动控制是个大课题,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这次是做一次尝试,希望能跟大家多交流,互相提升。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请问您是什么背景的?我其实是个软件工程师,在做运动控制方面的工程。

网友I:
还是高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高深了

看下K.O.Carnivist和我的回帖,可能要好点了。

网友J:
看得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得不是很明白

可以提出你的疑问,我也好改进下。

网友K(2013-05-15):
什么叫做运动控制呢
楼主解释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什么叫做运动控制呢
楼主解释一下哈

控制物体运动了。

网友L:
标题太邪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标题太邪恶

汗,深入浅出MFC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控制物体运动了。

运动控制是一个应用科学

你既没有说运动也没有说控制

应用也没有

谈何深入浅出呢

记公式应付考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运动控制是一个应用科学

你既没有说运动也没有说控制

咳,请仔细阅读文章再和我讨论。

运动体现在物体的位移上。
控制体现在公式的运用上。

我不在学校多年,请不要随意判断。

网友M(2013-06-14):
呵呵 ,挺好的一段说明,就是标题起的有点大了,还以为和深入浅出FPGA一样,结果只是一小段话,但是看了楼主和K.O.Carnivist 的讨论,还是蛮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 ,挺好的一段说明,就是标题起的有点大了,还以为和深入浅出FPGA一样,结果只是一小段话,但是看了楼 ...

看来真不该起这么大的标题,抱歉,谢谢了。

网友N(2013-08-15):
运动控制到最后都是数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运动控制到最后都是数学…

数学是工科的基础了,:)

网友:
看看评论觉得很好奇...下来看看

网友:
唉,数学太差,

网友(2014-05-09):
既在水面也在水底,哪来的深入哪来的浅出,霍霍...

网友:
太深入了,太有用了,讲的东西这么神秘,大家肯定都是第一次见到,应该改名成运动控制黄金文档!宇宙基本规律一般的存在

网友:
楼上那RZ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