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里面三抽头变压器参数修改

楼主(2013-01-01):
有木有真正会的啊?网上说的那个方法,就是下面的,根本不行啊,试试我操作有问题??有木有人能解释下?因为要仿真高频谐振功率放大所以要用到这个
(带抽头的变压器设置参数)在Multisim中创建一个230/12V的变压器
To create a 230 to 12 volt transformer,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below:
1. Start up Multisim.
2. Enter the Basic Bin and click on the Linear Transformer button
(Transformer with the center tap).
3. In the Browser - Basic window, click on the TS_IDEAL Transformer Model.
4. Click on the Edit button at the bottom of the window.
5. Click Ok on the Database Select - To window (should be set at User).
6. In the Component Properties window, click on the Model Tab and under the
Model Data window, you will find the following:
.SUBCKT ts_audio_10_to_1 1 2 3 4 5
* EWB Version 4 - Transformer Model
* n= 10 Le= 1e-006 Lm= 0.001 Rp= 1e-006 Rs= 1e-006
    Rp   1  6 1e-006ohm
    Rs1 10  3 1e-006ohm
    Rs2 11  5 5e-007ohm
    Le   6  7 1e-006H
    Lm   7  2 0.001H
    E1   9  8  7  2 0.026
    E2   8  4  7  2 0.026
    V1   9 10 DC 0V
    V2   8 11 DC 0V
    F1   7  2 V1 0.052
    F2   7  2 V2 0.052
.ENDS
In order to set the Turn Ratio to a different value (eg 230 to 12 turn
ratio), change the F1 and F2 value for 1/n (1/19.167=0.052; 230 to 12 turn ratio
where n=primary/secondary). Also note that you must set E1 and E2 to F/2
(0.052/2=0.026 turn ratio).
7. Set the desired turn ratio.
8. Click on the Save/Exit button at the bottom of the window.
9. In the previous window, click on the Cancel button.
10. Select Refresh Component Toolbars under the View menu.
11. Enable the User Database and under the Basic Bin, you will find your Transformer Model.

楼主:
尼玛,我找到TS_IDEAL这个后,根本就没有 Edit button?我操作失误?

网友A:
这个我试过很难搞,不如LTspice可任意修改变压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试过很难搞,不如LTspice可任意修改变压器参数

那就无解了吗?

网友:
你也可以试着修改的,电感值比是匝数比的平方,既1:3的匝数比将产生一个1:9的电感值比,就按此修改看。。。

网友(2013-08-12):
赞同 多抽头的变压器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