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wip的PPP通过串口拨号成功但ping不通的问题

楼主(2013-01-01):
请教:lwip的PPP通过串口拨号成功但ping不通的问题
==================================
情况是这样的

                                                                       串口交叉连接
板子(跑RT-THREAD和LWIP)的串口   <-------------------------------------------------->   PC的串口  PC是linux操作系统,跑PPP sever

现在,板子可以通过LCP  PAP   IPCP的协议验证,也拿到了ip

这个就是验证过程抓到的包

这个就是建立好连接以后的效果
=====================================
问题来了  我通过sever去Ping 板子  板子没有响应

具体通过抓包来看   抓串口上的包和抓PPP0这个连接上的包结果不一样
串口上实际有板子的reply  但是在PPP0上就没有reply了

串口抓的包

ppp0上的抓的包

请问大家,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是校验和的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发现问题了

串口输出的数据 第10个字节的时候会加上0x0D

楼主:
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了
UART在传输的时候 会对0x0A特殊处理 在前面加上0x0D
导致数据传输的时候出问题

楼主:
在驱动中打开串口时不使用 RT_DEVICE_FLAG_STREAM 就不会加 0x0D 了

多谢shaolin兄~~~~~

网友(2013-08-28):
MARK,历害,LWIP的PPP拔通了

网友A(2014-03-22):
您好,最近我有一个项目需要lwip通过串口进行通信,发现你的方法(通过NULL MODEM连接LINUX的PPPD server)非常好,想请教下您对板卡上lwip和LINUX上PPP的具体配置,不甚感激!
我的QQ是:5849332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最近我有一个项目需要lwip通过串口进行通信,发现你的方法(通过NULL MODEM连接LINUX的PPPD server) ...

http://physics.njnu.edu.cn/~whbian/LinuxNetCourse/chap24C.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hysics.njnu.edu.cn/~whbian/LinuxNetCourse/chap24C.htm

啊,楼主真是好人,灰常感谢

网友A:
楼主大哥,你好,在吗?不知道您有没有关于LWIP上PPP串口通信的配置和使用说明之类的呢?现在我移植完代码了,初始化(不包括ppp模块)也成功了,但是对着那个PPP文件夹,没有丝毫的头绪,还请赐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哥,你好,在吗?不知道您有没有关于LWIP上PPP串口通信的配置和使用说明之类的呢?现在我移植完代 ...

我记得坛主说过不能留QQ的吧。。。
你快点编辑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坛主说过不能留QQ的吧。。。
你快点编辑掉吧。。

汗。。。新人不懂这些规定呀,只是想向你请教下关于LWIP的PPP在NULL MODEM 的情况下如何使用,因为在网上没能找到实际的案例,只有您这个帖子里说的跟我想做的很接近,所以情急之下就想通过QQ向您讨教一下,还请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新人不懂这些规定呀,只是想向你请教下关于LWIP的PPP在NULL MODEM 的情况下如何使用,因为在网上 ...

我找找看

有个网页上有的  我们就是根据那个搞D

是这个

http://www.opendigest.org/print.php/404

一步一步的做下去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找看

有个网页上有的  我们就是根据那个搞D

谢谢楼主大大,LINUX端PPP服务器的架设之前我也试过了,能成功,比较疑惑的是怎么在一个没有网卡的开发板上使用LWIP提供的PPP,这一部分的案例在网上找了挺久都没找着,不知道楼主大大能给点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大大,LINUX端PPP服务器的架设之前我也试过了,能成功,比较疑惑的是怎么在一个没有网卡的开发板 ...

这个不难搞吧,我当时用的RT-thread,底层都搞好了,只需要加入串口的读写函数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难搞吧,我当时用的RT-thread,底层都搞好了,只需要加入串口的读写函数就可以 ...

RT-thread我也了解过,给的底层函数很丰富,不过我这次的项目里没有网卡,所有ethernetif.c中只能用串口输入输出来代替网卡驱动了。
另外,PPP的建立过程比较疑惑,目前还在尝试中,代码如下:
        pppInit();
        pppSetAuth(PPPAUTHTYPE_PAP, "root", "root");
        pd = pppOverSerialOpen(UART_data_register2,linkStatusCB,&connected);
        if(pd >= 0){
                //成功开启PPPOS
                print2("the pppos was successfully started!\n");
        }
        else
                print2("pppos setup error!\n");
其中UART_data_register2是串口寄存器
您觉得这样能成功建立连接吗?如果不能,是不是缺了其他的函数或是参数什么的?

网友(2014-06-21):
标记下,马上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