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单相交流电动机正反转电路采用双向晶闸管控制是否可...

楼主(2013-01-01):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控制一个1.5KW的单相交流电机正反转, 电动机先正转运行5分钟然后停止25分钟,再反转运行5分钟,然后停止25分钟,再正转如此重复。不太想用交流接触器,一是体积太大了,二是半小时换一次转向,频繁动作,怕交流接触器扛不住。以前没有搞过强电类的控制,不知道用双向晶闸管控制是否靠谱,负载电流约为7A,双向晶闸管准备选用BTA16-600B,额定电流16A,留出1倍多的电流余量。有做过的坛友给出点意见,谢谢啦。
电路方面预计采用下图的电路

网友A:
你想着火还是想怎样?带电机用晶闸管等于找死。几乎关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着火还是想怎样?带电机用晶闸管等于找死。几乎关不断。

这个有这么严重么?洗衣机里不都是用晶闸管的嘛,功率可能没有这么大。解决好散热问题,难道还不行么?

网友B:
变频器吧,别人都替你做好了。电机启动电流可能到额定电流的7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这么严重么?洗衣机里不都是用晶闸管的嘛,功率可能没有这么大。解决好散热问题,难道还不行么? ...

我没见过带电机用晶闸管的。感性负载晶闸管是不能用的,只要导通了就再也没法判断。

网友C:
我没见单相电机(带电容的)用晶闸管的控制正反转的,不过没有1.5KW这么大,可能只是几百W左右的,话说用接触器控制正反转,我觉得时间相差么长,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见单相电机(带电容的)用晶闸管的控制正反转的,不过没有1.5KW这么大,可能只是几百W左右的,话说用接 ...

设备要连续运行的,没有用过交流接触器,心里没底呀。另外交流接触器体积大,设备内部安装不便,成本还比较高。洗衣机的电机应该也有数百W吧,我这个1.5KW也不是很大,解决下晶闸管的散热问题应该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吧,别人都替你做好了。电机启动电流可能到额定电流的7倍

大哥变频器太贵了啊,我也不需要调速,只是控制一个正反转就够了,启动电流比较大,可能确实要考虑下。

楼主:
网上有卖单相电机正反转模块的,应该也是双向晶闸管做的,额定电流做到了90A。只是价格很高要100元。所以个人觉得做出来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不晓得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反正工业上的电机软启动器是用可控硅的,好几百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卖单相电机正反转模块的,应该也是双向晶闸管做的,额定电流做到了90A。只是价格很高要100元。所以个 ...

恩,貌似固态继电器也有控制电机正反转的,不知是否就是你说的,不懂原理,帮你顶!

网友D:
1.5kw其实用普通继电器即可带动,成本也最低了,搞个单片机控制下,最好加个过零采样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卖单相电机正反转模块的,应该也是双向晶闸管做的,额定电流做到了90A。只是价格很高要100元。所以个 ...

如果成本允许,就用这个吧
您想,这东西一旦损坏,损失可能远大于100元
而且还包括维修费,车马费
我觉得100元已经很便宜了
固态继电器我见过控制3相电机正反转的,单相的楼主到taobao上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kw其实用普通继电器即可带动,成本也最低了,搞个单片机控制下,最好加个过零采样电路 ...

兄弟您这样搞过么?加过零采样的目的是在电压过零的时刻断开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成本允许,就用这个吧
您想,这东西一旦损坏,损失可能远大于100元
而且还包括维修费,车马费

成本不允许呀,不然我也不折腾了,直接上这个模块了。

网友F:
电压过零关是不对的,应该是电流过零关才对。
用可控硅也不是不可能,只是要防止两个都导通产生短路,论坛里面好像有人讨论过一个电路,有爆炸的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楼主可以搜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过零关是不对的,应该是电流过零关才对。
用可控硅也不是不可能,只是要防止两个都导通产生短路,论坛 ...

电流过零的时候断开,两个触点间的电压岂不是很大?电路在楼主位更新了,程序上会控制不让两个双向晶闸管同时导通。硬件上的互锁暂时还没有考虑。

网友G:
小功率电机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490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功率电机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4907

谢谢您,看了一下,有些收获,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不用过零自动触发的光耦。

网友F:
对了,就是18楼那个帖子,多做实验吧,我们没有用过,只能帮到这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了,就是18楼那个帖子,多做实验吧,我们没有用过,只能帮到这里了,哈哈 ...

哈哈谢谢啦,得自己多做试验了,貌似这么大的功率,炸管子也很壮观

网友D:
电流过零时继电器触点寿命大大延长

网友H:
楼主的图就是2个固态继电器,2个40A的固态继电器应该可以。自己做麻烦。

网友I:
1. 交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采用双向晶闸管TRIAC或者反并联的单向晶闸管SCR,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2. 电机启动电流高出额定电流许多倍,所以,晶闸管的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都要留出足够的余量。
3. 负载是电感性的,除了必要的缓冲环节外,晶闸管的断态电压上升率(dv/dt)指标应当满足要求。光耦也是。
4. 采用过零触发的光耦,会更有利于电机的启动。随机触发的光耦也没有问题,好在你的电机没有多大,启动电流大不到哪里去。
5. 尽管两电机的停、启间隔时间很长,硬件上还是附加防止两路同时供电的互锁环节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图就是2个固态继电器,2个40A的固态继电器应该可以。自己做麻烦。

这倒也是,只是价格可能承受不住,不知道淘宝上十多块钱的40A固态继电器能不能靠的住,先尽量自己搞,搞不定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交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采用双向晶闸管TRIAC或者反并联的单向晶闸管SCR,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2. 电机启 ...

谢谢您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过零时继电器触点寿命大大延长

电流过零时没有感生电压,继电器触点间的电压比较低,不容易拉弧是这样理解么?

网友:
单相交流串激电机调速,用于小家电行业普遍 国外市场的揉面机基本都是可控硅控制的 楼主只是需要开关就更简单了,但功率基本都是1000W以下,有位前辈以前说过,高于1000W的调速可能会有问题,但我又试过1200W还是可以控制的 可控硅在交流过零时是自动关闭的,关不需要控制的,要控制的是在每个半波将可控硅打开

网友:
这是单相双向电机,即使两个可控硅同时导通也不会象三相调向误导通那样壮观的爆炸的。

网友F:
不爆炸,也会坏的,从18楼的那个帖子可以看出来
顺便问个问题,这种电流相位差很多的情况,用过零光耦在负载上面获得的波形是怎样的?就是说光耦的触发是电流过零还是电压过零?如果是电流过零,那么第一次导通时,是不是就不是过零的了?如果是电压过零,那么第一次触发后,可控硅要到电流过零时才会关断,而此时电压过零已经过去了,就是说触发已经结束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半周的可控硅就不导通了,要等到下次电压过零时才会导通?有没有人测试过这个问题?
我记得当年测试过驱动电磁阀,用过零的光耦是不能用的,但是后来发现是因为电磁阀里面有一个二极管,当时也没有去重新买没有二极管的电磁阀实验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爆炸,也会坏的,从18楼的那个帖子可以看出来
顺便问个问题,这种电流相位差很多的情况,用过零光耦在负 ...

并二极管的很显然是直流的电磁阀,上交流电肯定不工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二极管的很显然是直流的电磁阀,上交流电肯定不工作呀

很遗憾,不是并联,是串联
不过也有并联的,是反着并联的,并且还并联了一个压敏电阻的
是AC220V的,听说这种阀比纯交流的电磁阀便宜点,我就不懂了,多用了原件,线圈也没见少,怎么就便宜了呢?难道是阀芯的材料不一样?
其实这种可靠性不怎么好,二极管坏了,立马烧掉,而且还烧可控硅的。

网友:
我用过可控硅控制单相电机电源,正反转的切换使用继电器,用在超市的收银台的传输带的,马达功率比较小

楼主(2013-04-15):
这个帖子的电路算是搞定了,控制到550w的电机,没问题,功率再大的电机没试过了。项目中原设计的1.5kw单相电动机换成了1.5kw三相电动机。驱动部分直接用变频器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的电路算是搞定了,控制到550w的电机,没问题,功率再大的电机没试过了。项目中原设计的1.5kw单相 ...

目的不是调速而使用变频,这不是浪费么,无论是成本还是电费……
三相电机正反转,节省的话两个9A接触器(一般三个)即可
上面说怕接触器不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9A接触器是指使用类别为AC-3(可以直接用于分断、起动电机),电压380V时可控制电流也能达到9A

网友:
那个有名的贴子是,在可控硅后加了开关。
与你的有区别。

塑封机我用的可控硅,并且是在可控硅后加继电器换向,好些年了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目的不是调速而使用变频,这不是浪费么,无论是成本还是电费……
三相电机正反转,节省的话两个9A接触器 ...

这个设备定位是民用,只有220V的单相电。没有三相电。并且单相电机做到1.5kw且要满足转速要求必须要用四极以上的电动机。没有办法做到切换绕组或者电容换向。故只能使用变频器。

网友(2016-07-19):
用接触器可以,
还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带过零的),
还有专用正反转合在一起的固态继电器都行

网友K: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别冒险,用PCB用的大电流继电器吧,才1.5KW,寿命够你用的,简答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

参照34楼啊

网友:
百分百的完全可以,但是要考虑电机运行电容在可控硅误导通时会向两个可控硅放电,导致可控硅击穿损坏。可以参考洗衣机空心线圈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