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头文件。修改了IO口部分

楼主(2013-01-01):
这个头文件基于amo的lgt头文件修改而来。并且加入了对同步IO口的支持。使AVR式IO口写法得到了支持。
启发我的是《LGT端口输入寄存器PINA/B/C/D 正确使用方法 【重要,与AVR不同】》帖子。
但是使用他的方法,添加inline函数到头文件中,如果有多个C文件就会产生冲突。而且还会生成多余的代码。
后面我发现只需要改一下,加一个static关键字。反汇编的代码立马就干净了。并且也不会冲突了。
#ifndef __iolgt8f0xa_h
#define __iolgt8f0xa_h

/* GUID */
#define GUID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6)
#define GUID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5)
#define GUID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4)
#define GUID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3)

/* Power Management */
#define PM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2)
#define  RC16MEN    0
#define  RC1KEN        1
#define  OSCMEN        2
#define  CFDS        4
#define  EXTMSEL    5
#define  LFEN        6

/* RTC */
#define RTCNT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7)
#define RTCNT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6)
#define RTCNT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5)

#define RTCTOP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4)
#define RTCTOP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
#define RTCTOP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2)

#define RTCI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1)
#define  IEN        0
#define     IF        1
#define  WKUF        7

#define RTC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0)
#define  POWOFF        0
#define     EN            1
#define  CWEN          2
#define  PWEN          3
#define  LOAD          4
#define  WREN        7

/* ADC */
#define ADT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7D)
#define  ADCTM2        2
#define  ADCTM1        1
#define  ADCTM0        0

/* Oscillator Calibration Register */
//#define OSCCA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66)
#define  PRESETN    6
#define  OSCCAL5    5
#define  OSCCAL4    4
#define  OSCCAL3    3
#define  OSCCAL2    2
#define  OSCCAL1    1
#define  OSCCAL0    0

/* MCU Control */
//#define MCU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5)
#define  SWDD        7

/* MCU Status */
#define MCUC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4)
#define  SWRF         5
#define  OCDRF         4
#define  JTRF        4
#define  WDRF         3
//#define  EXTRF        1
//#define  PORF         0

/* EEPROM */
#define EEDR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9)

//#define EE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F)
#define EEPEN        7

/* GTCCR */
//#define GTC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3)
#define  PSR10        0

/* Interrupt Vector Numbers */
#define iv_RTC          28 // for iccavr
#define RTC_vect            _VECTOR(27)
#define SIG_RTC_READY            _VECTOR(27)

/* */
//用于fix掉输入pin的问题
static inline unsigned char LGT_PINA()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
        temp=PINA;
        asm volatile ("" : "+r"(temp));
        return temp;
}
#undef PINA
#define PINA LGT_PINA()

static inline unsigned char LGT_PINB()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
        temp=PINB;
        asm volatile ("" : "+r"(temp));
        return temp;
}
#undef PINB
#define PINB LGT_PINB()
static inline unsigned char LGT_PINC()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
        temp=PINC;
        asm volatile ("" : "+r"(temp));
        return temp;
}
#undef PINC
#define PINC LGT_PINC()
static inline unsigned char LGT_PIND()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
        temp=PIND;
        asm volatile ("" : "+r"(temp));
        return temp;
}
#undef PIND
#define PIND LGT_PIND()
#endif

代码:
                if(PIND & (1<<KEY_IN))
                {
                        OCR1A=0xFF;
                }

反汇编后
  d6:        29 b1               in        r18, 0x09        ; 9
  d8:        22 ff               sbrs        r18, 2
  da:        03 c0               rjmp        .+6              ; 0xe2 <main+0x18>

没有 LGT_XXX的符号在symbol中出现。

网友:
收藏了,等有机会用上LGT片子再细研究

网友A:
这个只写纯c时可以用
但如果是asm与c混合会无法inclu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写纯c时可以用
但如果是asm与c混合会无法include

对。这个就是纠结的地方。不过貌似我在gcc里asm没问题。不过自己写S文件 include的后果就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