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的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 求教

楼主(2013-01-01):
打算用FPGA制作数字信号发生器,DA转换后的滤波部分使用什么电路好呢?有高人解答么?用AD8056高速运放的话,电路应该怎样设计呢?截止频率20MHz即可。

楼主:
还有AD8055/56与OPA690哪个划算?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LC滤波吧,7阶椭圆。

网友A:
是的 7阶椭圆滤波器是最符合DDS的 如果加上sin(x)/x的处理那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7阶椭圆滤波器是最符合DDS的 如果加上sin(x)/x的处理那就更完美了! ...

是这样的么,有资料参考么,谢谢了!

网友:
论坛以前有个安捷伦的信号源的原理图 你可以参考那个!!!

网友(2013-04-17):
学习一下,最近搞dds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