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怪现象在使用的电脑鼠标的光标用着用着就不见了!

楼主(2013-01-01):
一台神舟优雅的A480N-I5 D1笔记本 ,买的时候预装的是WIN7系统

在买的时候装系统的小哥说装XP就不能使用笔记本的独立显卡了! ,基本上都是WIN7的系统。

由于使用不习惯和一些软件的兼容问题,没办法于是到网上收罗了好几个版本的XP终于装上了XP,还好不容易解决了装XP可以使用独立显卡的问题。

现在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怪现象,在使用的时候电脑鼠标的光标用着用着就不见了!NND,,,只能用键盘操作回到设备管理器里,把鼠标的设备卸载了,

在重新搜索硬件更改就好了(没有鼠标的操作仿佛回到了学习机年代)。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装的有问题,还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哪位兄弟遇到过,是怎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设备管理器usb好像有个电源管理选项,把省电的那个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usb好像有个电源管理选项,把省电的那个去掉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先,看后面会不会还有这样的情况出现。5分先给你

网友:
现在的电脑预装的基本都是windows7,而我们常用的工控软件有很多不能再W7下运行,即使能运行,也会出现一些兼容性问题,新出的电脑一般没有串口,这个很麻烦!
楼主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建议楼主还是还原W7系统,然后再装一个虚拟机,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