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新手,请问这三种按键接法,哪一种最可靠。

楼主(2013-01-01):
AVR新手,请问这三种按键接法,哪一种最可靠。谢谢。

网友:
一般左下。  也可以不接电阻,AVR的驱动力是比较足的。

右边那个是跟平常的刚好反一下,默认低电平,按键高电平。

楼主:
IO口直接接地,会不会容易损坏。

楼主:
我用在工业环境,要求可靠,元件越少越好。

网友:
我一般电阻都不用,直接与地接通,芯片内部置上拉常态为高

网友:
AVR的IO内部已经自带了限流电阻,一般不会烧。

如果考虑工业环境的复杂性, 最好用左下角那个,然后在按键两端跨一个小电容,可以参考AVR的复位按键的设计。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一般都是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