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模块上电瞬间会有若干剑锋脉冲,这是普遍现象么?

楼主(2013-01-01):
做的一个项目用到了220V转12V模块,用示波器看到,上电瞬间会有个(有时候5个)大于25V宽度大约50uS的尖峰,供电稳定之后,在也不会出现。这个电压出来进入LM2576会导致其输出也有个尖峰脉冲,送入AVR了!
最近该产品返修率上升,回来一看单片机已经不能下载程序(一下载校验从00H开始出错)。改不了熔丝(写入新值,再读出又变回去le )。挂了。
当然,这与我LM2576输出端电容只用了100uF可能也有关系。LM2576输出5V,输出纹波达到500mV,是一种猛充电,然后电容放电的曲线,加上最近气温低,铝点解电容容量减少,所以系统也不稳定了。
现在我把输出电容换成1000uF的了,纹波几乎没有了。

不知道以上两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AVR损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木有软启动,上电冲击;冲击把芯片冲坏了,仅此而已。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电源模块本该有软启动功能?问题出在电源模块上?

网友:
加TVS加TVS加TVS加TVS

网友:
25V的尖峰太扯了,试试我们的电源模块吧。各方面都很有优势,有客户长期使用的。
看我资料有淘宝链接

网友:
换电源好了

楼主:
看了楼上几位的说法,排除推销自己模块的,有没有客观的说法。六楼的意思是如果模块做得好,是不应该出现该尖峰的?另外,手上没有合适的TVS,用稳压管行不?

网友:
稳压管,不可以,输出可以加个大点的电感,

网友:
我是那个“推销自己模块的”,你不买我的没关系,呵呵,我只是顺口一说。可是这个电源本身确实太差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过于低劣的设计我懒得去帮他(那家不好的电源厂)分析

电源根本不该出这个尖峰,这是不用质疑的。楼主如果有兴趣,买个什么明伟的之类的电源对比一下就是了

楼主:
好的,我也没有诋毁的意思哈,只是当时完全没有人解释原因,直接让换电源,心有不甘哈。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得小心了。现在初步应急先TVS试一下,下一班设计,直接用你们家的电源模块。

楼主:
楼上的,你九楼和五楼不是同一个ID啊,是同一个人不?

网友:
我查看不了用户组资料啊,是级别问题吗

网友:
建议:测下电流,找一个水泥电阻,代替用电电路接上,看上电瞬间是否有这个脉冲,如果还是有,就可以肯定电源有问题。如果懒得特意去买水泥电阻,用多个插脚的串并,不然功率太大可能一下就烧了

另外找个信得过的电源接到你的用电电路上,看是否有这个脉冲。如果有,那么应该需要改善电路了。到时候可以找我,可以帮你看看,呵呵呵呵,有没有本事改好另说

至于买不买我的电源,这个没关系,说真的哦,不是客套。只是当时觉得,你知道的,和自己一样做电源,做得那么差,本能反应就是那一句话,呵呵

网友:
一般的工业电源模块为了省成本都是自激启动的,有可能有尖峰,我没有看过。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用LC滤波、加TVS等。。。

网友(2013-04-18):
LM2575输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输出加上TVS管,对你的MCU供电进行保护,这个很有必要。

网友:
在整流桥后和C1之间,加一个电感。这个是启动时冲击电流造成的。另外也可以在AC输入侧增加PT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