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STM32F103的智能直流电源&直流电子负载的制作

楼主(2013-01-01):
     论坛上继春风发布的基于STM32F的数控电源以来,也有不少网友有先后发布,看来这是个比较受欢迎的话题,所以我也来凑个热闹,借元旦放假也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基于STM32F103X的智能直流电源。现在做电源比较流行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虽然有体积小,效率高的特点,但同时干扰,毛刺也比较大,所以要做一款比较纯正的,功率要求不大(比如电流小于10A)的调试电源,线性电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虽然这已经是几十年的技术了,所以我做的是一款基于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电源的方案与春风电源的方比较类似,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这台电源基本完成了,我给他取了个代号:HZ01,从使用和测试的效果来看,还不错。HZ01也可以制作成一台大概150W以内的电子负载,我在调试的过程中就是一台装成直流电源,一台装成电子负载,解决了没有大负载的困忧。在电路上尽量的简化了,在两个功率MOS之间加了个均流电路,这样就保证了两个MOS上承受的功率相当,在大功率时不会出现两个MOS由于一致性不好造成功率分配不均,所以用作电子负载时也是没问题的,我经常用它带150W的载,都是比较稳定的。在后面我会发一些相关的资料上,让大家指导指导。

原理图:

楼主:
相关视频:http://www.56.com/w66/album-aid-10939935.html
http://www.56.com/u46/v_ODMwNzEzMzE.html
http://www.56.com/u40/v_ODI4NTE2Nzc.html
http://www.56.com/u32/v_ODMxNjk2MTM.html
http://www.56.com/u20/v_ODI5ODI2ODk.html
http://www.56.com/u88/v_ODI3OTY4MTM.html
http://www.56.com/u74/v_ODMwMzA3MDM.html

网友A:
如果是我,作为一个自己做电子设计,而不是销售部的人员,一个用单片机制作的机器,不会在产品名称上特意表上"智能"

楼主:
再发些图片
外观:

电压还比较准

纹波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作为一个自己做电子设计,而不是销售部的人员,一个用单片机制作的机器,不会在产品名称上特意表上" ...

智能可大可小,为什么用单片机做的东西不能称智能,单片机还可以做机器人呢?

网友:
看起来不错,支持下。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B:
是否会公布下资料啊 要做广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会公布下资料啊 要做广告么?

你要什么资料?2楼不是有吗

网友:
绝对的好东西!下载楼主的图学习下

网友C:
顶一下,资料公开的不错,有电路图、PCB图和BOM,缺点程序
问下楼主,为什么用了更大容量的STM32F103VD?

网友D:
不错的电源设计,一点建议散热风扇这样安装,热空气直接吹到控制电路,会增大系统的温漂。

网友:
高手作品,围观下~!
做得非常的漂亮,外壳也好看,呵呵~!

网友:
最喜欢看做电源的帖子。

学习中

网友E:
OUT端不接电容,比接一个会受ESR的不确定性影响的零点要好
OUT端没有负载电阻,在小电流情况下可能不好控制
找贴片led,开最大电压,电流设置为led的正常工作电流,测测

我也在计划自己搞一个,还在学习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资料公开的不错,有电路图、PCB图和BOM,缺点程序
问下楼主,为什么用了更大容量的STM32F103VD? ...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用它的原因是之前我手上有5片这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OUT端不接电容,比接一个会受ESR的不确定性影响的零点要好
OUT端没有负载电阻,在小电流情况下可能不好控制 ...

调到30V还是会坏LED的,毕竟输出端接了个220uF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OUT端不接电容,比接一个会受ESR的不确定性影响的零点要好
OUT端没有负载电阻,在小电流情况下可能不好控制 ...

out 端不接电容好像有时会震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电源设计,一点建议散热风扇这样安装,热空气直接吹到控制电路,会增大系统的温漂。 ...

谢谢你的提议,我当时也想找一款那种能在一端安风扇的散热器,但是市场上不好找啊,定制的话很贵,干脆找CPU风扇算了,好买还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资料公开的不错,有电路图、PCB图和BOM,缺点程序
问下楼主,为什么用了更大容量的STM32F103VD? ...

其实我的程序主要是太乱了,这种程序不难写,会C语言的人都写的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out 端不接电容好像有时会震荡的

恩,好像你都没怎么注意回路的稳定性问题
这个结构做电子负载可要注意,电源如果用开关电源的话,没准就撑不住哇
最近一直研究这个,一直半懂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好像你都没怎么注意回路的稳定性问题
这个结构做电子负载可要注意,电源如果用开关电源的话,没准就 ...

关于稳定性,目前做了5台都很稳定,开始调试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震荡,调了我好长时间。

网友:
2个MOSfet的问题只需要分别用2个运放反馈就好。。。环路可以上仿真仿一下

网友:
一个板子既能做电源还能做负载用,不错,下载了,顶楼主

网友F(2013-02-04):
请问下楼主:CPU的散热结构  风扇和散热片150W的散热能力能达到吗?

网友:
我这有个CPU的风扇   想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楼主:CPU的散热结构  风扇和散热片150W的散热能力能达到吗?

只要保证风流顺畅可以的。

网友(2013-03-31):
楼主高人,值得学习。

网友G:
1、楼主的均流电路果然妙哉!!但是这个均流电路始终只有一半在工作,另外一半(MOS管的Vth小的那半)好像没有作用。

2、上面的均流模块可否换成一个全差分的运算放大器?

3、这是一个什么电路,没看明白。。。。

4、驱动MOS管子是运放直接驱动的,这样可以吗,Cgs的电容还是不小的。

5、注意到OP07和358夹杂使用的,楼主是怎么选型的呢?

6、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楼主的均流电路果然妙哉!!但是这个均流电路始终只有一半在工作,另外一半(MOS管的Vth小的那半)好像没 ...

感谢你的关注。
1、电路中有些电阻标的可能与实际有些差入,实际测试效果两个MOS的均流很好,负载从0A到10A都稳定。
2、这个电路应该可以,有时间试一下。
3、这个电路是MCU的电源和晶振等部分。
4、这个因数我没怎么考虑,Cgs的电容也就是pF级的吧,也许没什么影响。
5、因为身边有这些芯片,为了途方便。
这款电源不是很专业,不过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关注。
1、电路中有些电阻标的可能与实际有些差入,实际测试效果两个MOS的均流很好,负载从0A到1 ...

感谢回复,功率mos管子的Cgs是纳法级别的,一般3nF左右。

网友(2013-08-26):
告诉,佩服,我想做一个直流电子负载,可以教教么?

网友(2014-06-11):
DIY电子负载的高手,我来支持下!!

网友(2014-08-21):
支持!楼主的奉献太伟大了!

网友:
关于此电源有几个问题询问下,前两个关于产品规格和性能,最后一点是问题兼建议
1.此电源设计的输出电压电流规格是多少
2.此电源输出噪声是多少(100K以下频率范围)
3.此电源是否同时为电子负载
4.如果是电子负载,是否可以带一外部输入控制信号源(就是电压控制负载电流,这样外接一个信号发生器,则可以方便的实现任意电流负载波形)
希望LZ可在设计时考虑加入,这种功能目前还比较少。

网友(2014-11-20):
有用高频的版本不?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2016-04-10):
两个电压输入差分比例放大电源端口直接接运放输入端,查一下OP07输入电压:+-14V,是不是超过输出范围了?

网友(2019-08-14):
感谢楼主 准备做一个 正在准备资料

网友(2020-12-28):
感谢分享!下载后的文件是.attach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