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8位数据自校验串口示波器

楼主(2013-01-01):
单片机发送数据代码如下很简单的

static uchar SendToCd[]={0xbb,0xee,0x11,0xcc,0x33,};//0xbb是校验数据十进制187
static uchar Temp //共五个数据
void SendDate(void)                        //ABCD相数据发送
{
for(Temp=0;Temp<5;Temp++)
         {

        while(!(UCSRA&(1<<UDRE))) ; //这以avr单片机为例。
    UDR=SendToCd[Temp];
         }

}

网友A:
怎么看不太懂 发送的是啥?
不过有心做这个还是个好娃娃啊!!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
啥东西,收藏,回去电脑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太懂 发送的是啥?
不过有心做这个还是个好娃娃啊!!

串口示波器,发送的是单片机采集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

串口示波器,用来显示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东西,收藏,回去电脑上看

单片机给电脑发送数据就会有波形了

网友D:
楼主串口用的是控件还是api
能否把串口接收和数据处理的代码贴出来       我这里没装vb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串口用的是控件还是api
能否把串口接收和数据处理的代码贴出来       我这里没装vb

使用的是控件,代码我贴上去了,请查看

网友D:
你贴出来的知识单片机发送部分

我指的是电脑串口接收响应事件处理函数

网友E:
请问上位机的程序有上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贴出来的知识单片机发送部分

我指的是电脑串口接收响应事件处理函数 ...

已经上传工程文件,请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上位机的程序有上传吗?

已经上传工程文件,请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