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51中定义全局变量

楼主(2013-01-02):
编写模块化程序时遇到一个问题,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的数组无法在主函数中引用,求高手解答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请问在主函数引用之前用extern进行声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主函数引用之前用extern进行声明了吗?

声明了,也不能调用

楼主:
shumaguan.c  中的内容

#include "shumaguan.h"
extern unsigned char zancunqu[8]  ={0,0,0,0,0,0,0,0};        //八位数码管的数据暂存区
unsigned char code zima[25]={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
                                  0x5e,0x79,0x71,0x76,0x38,0x73,0x31,0x3e,0x6e,0x40,0x80,0x00};
//数码管共阴字码
unsigned char WEI_flag=0;

void SMGxianshi()
{
        WEI = 0x01<<WEI_flag;
        DUAN= zima[zancunqu[WEI_flag]];
        WEI_flag++;
        if(WEI_flag ==8) WEI_flag=0;
}

main中的内容

#include "config.h"
void main()
{
        SMGxianshi();
        zancunqu[0] = 1;
        while(1);
}

网友:
把shumaguan.c中的extern去掉

楼主: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MAIN.C(5): error C202: 'zancunqu': undefined identifier
compiling shumaguan.c...
Target not created

不行的

网友A:
shumaguan.c中
unsigned char zancunqu[8]  ={0,0,0,0,0,0,0,0}; 进行定义。
main.c中
extern unsigned char zancunqu[]; 进行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umaguan.c中
unsigned char zancunqu[8]  ={0,0,0,0,0,0,0,0}; 进行定义。
main.c中

可以了,太感谢了

网友:
定义一个函数,返回数组的首地址,在主函数中定义一个指针接收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