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二选一的阀门,分别接两个热水器用,类似冷热水开关

楼主(2013-01-02):
开关拨到一边是太阳能热水器,另一边是燃气热水器。
类似冷热水开关,但是要简单些,直接拨两边就行,无需出水量调节

网友A:
沙发。。。。

普通冷热水的就可以做到,你拨的时候拨到底就行了,也不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普通冷热水的就可以做到,你拨的时候拨到底就行了,也不算麻烦 ...

老人小孩用有些麻烦,下面本来有一个冷热水开关,上面再有一个开关,容易搞糊涂

网上找了下,居然有合适的,叫L型三通球阀

当手柄向右时,左边和中间通水,右边不通,如下图:

当手柄向后时,右边和中间通水,左边不通,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人小孩用有些麻烦,下面本来有一个冷热水开关,上面再有一个开关,容易搞糊涂

网上找了下,居然有合适 ...

学习了。。。

网友:
确切的说叫 分流阀

网友:
这样得阀你拨不倒位也一样不是最大流量的

网友:
这个呀,呵呵。。。直接用冷热水开关代用不就成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