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为啥一定要飞那么高?

楼主(2013-01-02):
客机都飞到一万多米高,感觉很浪费燃油。军机还好说,怕人给打下来,民航又是为什么呢?低空不行吗?一千米高度足够保证飞行安全了吧?

网友:
我晕倒,你难道没听过平流层

网友:
//////////////////////////////
可以了解一下平流层。

飞得低 在对流层。气流不稳定会使飞机颠簸加剧增加危险性大大降低舒适性。同时增加飞机的油耗。“也容易降落”飞机飞的再低没有机场,它也得迫降!飞机一旦穿过对流层达到平流层则是晴空万里,而不管对流层内狂风暴雨、雷电交加。因此飞机在平流层内飞行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A:
高了才省油,高空空气稀薄,摩擦小,飞得快,而且平流层气流稳定,不颠簸。
但太高了又不行,因为空气太稀薄涡轮喷气引擎的燃烧效率会大大下降。

网友:
因为平流层的物理因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了才省油,高空空气稀薄,摩擦小,飞得快,而且平流层气流稳定,不颠簸。
但太高了又不行,因为空气太稀 ...

还有就是机翼升力会减小,

网友:
如果不飞高点,出点问题驾驶员都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去处理。

网友:
相反,战机要飞低,飞低突破敌人雷达侦查,在海上都是贴着海平面飞,临近战区才拉升爬高

网友:
飞机都是在云上面飞- -

网友:
飞机最 费油的时候不是在平飞过程中而是 起降时候
飞的高了 空气稀薄,飞行阻力小, 只需要耗费很少的燃油即可
另外高空那里才是真正的万里无云啊。。不用担心 云层和雷雨等

网友:
完全不懂 ,

网友:
我想说的大家都说完了。

网友B:
越是高空还越好打 目标明显 雷达杂波少

网友:
实话说,我以前也不知道

网友:
其实国内航线一般都是8千到10千米,还在对流层里面。
只有洲际航线高度才会在11000米以上的平流层里面。

网友:
lz这问题太可爱了

网友:
平流层有季风,地速轻松超过音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是高空还越好打 目标明显 雷达杂波少

不一定哦,30Km以上基本就打不到了,SR-71就是靠高度来躲避导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