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升压变压器发热严重,请各位大神分析可能的原因

楼主(2013-01-02):
          电源新手一枚,做了个24V直流输入,220V/50Hz输出的2000W逆变器,发现带2000W的电阻负载,十几分钟后,推挽升压部分的变压器磁芯温度就飙到了100摄氏度,整块逆变器的各个部分的温度也达到了70多度(我认为一部分温度是被变压器散发的热量拉上去的),经过几天折腾调整之后还未解决问题,现极度郁闷,想不出问题的所在。

        以下给出一些电路参数,请各位大神分析可能的原因。

1、推挽升压部分的电路拓扑是普通的推挽升压电路(如下图),功率管使用的是IRFB4110,每一路两个IRFB4110并联使用,工作频率26KHz

2、变压器使用的是PQ50/50的磁芯骨架,磁芯的材质是PC44,
三个变压器初级并联,次级串联

3、变压器的初级为16根直径0.65mm漆包线双线并绕6圈+6圈,次级为6根0.65mm的漆包线绕制34圈,初级电感量在80μH左右,漏感0.3μH左右,磁芯开了一点点的气隙。

4、单片机对升压后的电压采样,并调整脉宽,使得升压后的电压稳定在400伏左右。

5、空载电流在800mA左右,带1000W电阻负载效率为90%左右,带1900W电阻负载效率为88%左右。

6、功率管加散热片与外壳固定,三个风扇通风散热。

7、升压功率管的Vgs和Vds波形大致如下图所示。

以上是我能提供的有关信息,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变压器磁芯发热严重可能的原因,是变压器设计不当吗?

还有问一下据说推挽变压器不用开气隙吗?可现有开了气隙的另一款产品工作的好好的!

请各位不吝指点,拜谢!!!

网友A:
卖一个逆变器才多少钱呀,何必自己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一个逆变器才多少钱呀,何必自己做呢?

打工的而已,混口饭吃,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呗,没办法~~~

网友B:
为什么输出用串联而不是并联呢。
另外,26K的主频是不是低了点。空载电流800MA是不是大了点。

变压器发热厉害,可能是满载、过载,或者是绕制不当。另外大电流线路的处理、滤波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输出用串联而不是并联呢。
另外,26K的主频是不是低了点。空载电流800MA是不是大了点。

升压比太大,次级线圈匝数多不便绕制,所以要串联  逆变器中这个频率已经不低了,楼主是不是可以给初级再多绕2圈,做个辅助电源,功耗因该不会那么大

网友:
串联也要在次级整流以后再串呀。你这样做三个变压器相互影响比较厉害。
如果开了气隙工作正常说明磁饱和了

网友:
空载电流过大。提高频率到三十几Khz,换不带气隙磁芯。OK?

网友:
以为是胆机的推挽变压器

网友C:
推挽电路有磁通不平衡的问题,加点气隙有利于减小磁通不平衡。
变压器的匝数和线径应该是合理的,要是变压器还有空间可以适当增加线径和匝数,至于发热这么大的功率在呢,变压器上的损耗自然不小,按你说的变压器周围都有70度了,变压器才100度,可见温升才30度而已,温升已经很低了。想要减少变压器上的温度,改变变压器周围的温度就好了(比如在变压器周围通风,你现在的风吹在散热器上,是不是吹不到变压器呢?)。

网友:
缓沖的电阻用10欧姆懷疑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挽电路有磁通不平衡的问题,加点气隙有利于减小磁通不平衡。
变压器的匝数和线径应该是合理的,要是变压 ...

这个说的很有道理的,不知楼主分析思路对不对,或者完全就是散热不到位的问题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各位继续帮忙分析可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