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发送高位的ASCII不确,该如何才能发送出去?

楼主(2013-01-02):
我想在VB6中通过串口发送高128个字符中的一些,但发送的时候会多了,请能帮忙看看:
我已经将串口定在二进制发送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我试着发送16进制的aa码,就直接将对应的ASCII编码值写进去:
Dim buf(1) As Byte
buf(1) = &HAA
MSComm1.Output = buf
但检测收到的是:00 aa 多了00这个,为什么呢?我这样的想法该怎么实现?我也是对找VB于RS串口通信来的.

网友:
清除缓冲区了么?

网友:
系统默认的编码格式是Unicode,编程中如果不却换为ASCII的话所有字符都是以Unicode方式去处理

网友:
:
    改为:
    Dim buf(0) As Byte
    buf(0) = &HAA

楼主:
我现在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关掉从建一个工程就可以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编码格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