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21驱动电路中,9013发射极集电极接法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求大侠分析一下这个光控可控硅触发电路,9013三极管使用是不是有问题,实测如图所示接法可行,发射极集电极反接后反而不可行,不明白啊.一般是要发射极接地的啊.

网友A:
你是说9013的1、3脚兑换一下就不对了?

网友A:
试试减小R502 同时试试把D?改成电阻试试 改成10k

网友:
我说LZ 你还是改一下标题吧 不然我举报你标题不合格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减小R502 同时试试把D?改成电阻试试 改成10k

为什么啊,新手,不懂版规

网友:
自己看置顶帖 还有 我没试过 你先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9013的1、3脚兑换一下就不对了?

是的,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楼主还是确认一下9013的管脚或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