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32无法正常执行程序

楼主(2013-01-02):
自己做了块avr32的板子,可以通过jtag下载程序,编译器不会报错。但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例如:无法正常操作io口(利用io口点亮led),io口输出电压总为1.7v左右。。。无法拉高或拉低。
电源电路似乎检查过,都是正常的
求各位大侠帮忙!这里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可能是DFU的问题,烧程序的时候会将程序烧在DFU后面,如果不加个跳转就无法启动。试试用jtag清除DFU,然后把程序烧进地址0。如果用AVR32 Studio写程序,就不用清除了,AVR32 Studio会自动加上一个跳转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DFU的问题,烧程序的时候会将程序烧在DFU后面,如果不加个跳转就无法启动。试试用jtag清除DFU,然后 ...

谢谢大侠的回答。但似乎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3-04-13):
会不会是编译软件里面没有设置啊,在配置里面设置一下选择你选用的芯片型号还有晶振频率。楼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