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具有常开常闭触点的继电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3-01-02):
最近接触到一款继电器,资料附上,看到开关部的参数时,有一个地方看不懂,附图,想请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两个电流值不同呢?为什么NO比NC大呢?

PS:标题如果不及格,请手下留情,真不知该怎么写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不过NO的意思应该是常开,NC是指的常闭

网友A:
很多继电器NC都比NO电流小,我觉得应该是因为NO是线圈吸住弹片,把NO触点压在一起,而NC触点是靠弹簧的弹力压在一起的,线圈吸力肯定要大于弹簧的弹力,两个触点的压力不一样,接触电阻可能也就不一样。
另外也可能是触点做的本来就不一样,主要用NO,所以NC就缩了点水。
期待大神的权威解释。

网友(2013-05-21):
同问。。。同一个触点,为啥电流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继电器NC都比NO电流小,我觉得应该是因为NO是线圈吸住弹片,把NO触点压在一起,而NC触点是靠弹簧的弹力 ...

解释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继电器NC都比NO电流小,我觉得应该是因为NO是线圈吸住弹片,把NO触点压在一起,而NC触点是靠弹簧的弹力 ...

正解+1,主要是物理结构钢决定了

网友:
机械结构决定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