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uke 17B的电路,有几个疑点需要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大神

楼主(2013-01-02):
因为手上有只Fluke 17B,故拆之,想学习一下。
发现使用的是牛屎,其他元件也蛮中规中矩,四层的板子质量也不错。
google了一下,搜到了17B的电路图,结合了它使用的FS9721_LP3数据手册,研究了一下午后,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请教坛子里的大神。

先奉上几份资料:

再上几张图:

问题如下:
1、OHMS/VOLTS输入端,用5颗200k电阻串在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提高电阻耐压值吗?
如下图所示:

如果是用于防止高压击穿电阻,跨过沟槽放电的话,那我可以接受,但是这里是用于mVDC的测量啊,应该不会存在高压吧。

2、输入端使用的PTC电阻,有何具体作用呢?图中的RT1。

3、此处的0.01uF电容和1k的电阻又是何作用呢?电容还是使用的WIMA电容。

4、此处的电路具体是何作用呢?其中VDD是3V,VSS是0V,COM端是1.5V,即电池的中间电位。
那么这里的两颗管子干什么的呢?

在此感谢坛子里的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沙发看高手怎么回答

网友:
安全第一。万一你不小心把mv档插到220V上了呢?

楼主:
顶啊顶!求大神讲解啊~~~

网友A:
我不是高手自己猜的,1、楼主自己和楼上的已经回答了。2、RT1和RT2都是温度补偿电阻,用来减小环境温度变化对测量值的影响。3、应该是交流测量的一个通路吧,直流时是短路的。4、应该是欧姆档和电容档的过压钳位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自己猜的,1、楼主自己和楼上的已经回答了。2、RT1和RT2都是温度补偿电阻,用来减小环境温度变化 ...

0.01uF的电容对于低频是不是阻抗大了点?

网友(2013-09-25):
看来都有富晶表头部分的图,有没有全的17B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