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移动电源,求这方面的知识基础,求资料

楼主(2013-01-02):
求助:想自己DIY一个移动电源,但没这方面的知识基础,求资料,求高手指点;;

主要日常手机一些充电即可,】

自己对这方面不太理解,模电知识已经还给老师了,,所以菜鸟在这里求助大神,指导指导
求拍砖,求指导,求简单易懂精辟的资料共享啊!!

求有大神原理分析一下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去,比你自己弄便宜多了

买完了自己分析~~~~~

大哥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不,,原理啊,例子啊,,我自己想做个大个,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充电好像是用的专用的充电芯片,然后放点是一个boost升压到5V,芯片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木有~~~

不过你可以自己搜索下,一般都是升压的

就是我现在对这个啥也不知道啊,,感觉无从下手 啊

网友B:
了解你的电池,比如充电限制电压,允许放电电压下限,充电方法
你需要的输出,考虑要升压还是怎么
然后找相应功能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你的电池,比如充电限制电压,允许放电电压下限,充电方法
你需要的输出,考虑要升压还是怎么
然后找相 ...

哦哦,,谢谢啦啊

网友C:
锂电池保护, MOS管+保护芯片 8205A+(DW01+),资料富晶上找。
对电池充电,ME4057,4056等等。
放电电路,就是将锂电池3.7V升到5V1A的输出,芯片FP6291,台湾远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保护, MOS管+保护芯片 8205A+(DW01+),资料富晶上找。
对电池充电,ME4057,4056等等。
放电电路, ...

谢谢你啦

网友:
如果只是自己DIY,充电可以用廉价的TP4056线性充电IC,升压国产山寨的很多如FP6291等,锂电池保护便宜的就用DW01+ 加8205A。但是DW01+有个致命的地方时过放电压太低(2.4V的过放电压),并且无法死锁,特别是在出现0伏电芯时锁死无法充电,很容易造成0伏假死电芯。最好还是使用S-8261ABTMD-G3TT2x 过放电压为3.0V,回升到3.4V才重新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