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两个8位输入都想接P0口怎么解决?

楼主(2013-01-02):
刚开始学习数字电子和单片机,现有两路8位信号输入都想接到P0口,想在程序里选择哪一路输入,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有没有哪种IC 能有8位输入 再8位输出 一个使能端选通?  请教 各位了!

网友:
HC373或HC573

网友:
锁存器的干活

网友:
基本的是244,
当然还有很多选择,245,373,374,,

楼主:
  多谢各位了,去搜搜IC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