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看这个软件是什么软件?

楼主(2013-01-03):
http://v.qq.com/boke/page/w/2/s/Y001087pZu0.html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知道这个软件是什么软件?可以吧钢琴曲翻译为实时的琴键弹奏指引?

家里有小孩正在学钢琴.另外还有一个思路,能否自己做个设备自行调音,因为每个琴键都会有固定的音阶,对应声学应该就是一个固定的频率,调音就是让声音频率恢复到固定的频率.
如果我用示波器检测声音,应该就可以依据读数自己调音了,对不对?
望有高人能指点!

网友:
竟然问到这里来了,我用过这个软件,忘记了是叫什么名字了,好像也还是输入MIDI就行了,和一般的琴谱软件差不多

楼主:
哈哈!还真有人用过,而且和我一样是夜猫子.谢谢回复哦!最好能告知软件名称.
是否可以直接对乐曲进行分析?

网友:
视频里的软件没看出来是什么,同类软件比较好找的是Synthesia,放狗搜一下。

网友:
对搞电子的人来说,调音应该不难,一个頻率计,一个话筒和合适的放大电路即可

网友:
guitar pro 就OK,一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