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 EPP模式下 ,写 0x37C没有抓到 nDATASTB信号 ,请大位指点

楼主(2013-01-03):
用 FPGA连接并口 , BIOS中已经设置为 EPP模式 ,写 0x378能够实现流水灯 ,但是写 0x37C时 ,在 chipscope中没有看到 nDATASTB有任何变化 ,电脑主板为华硕 P5B

楼主:
沉这么快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看一下电平,并口驱动能力小

楼主:
, 使用EPP1.17( Pre IEEE 1284) 握手标准 时, 则 nDstrbPnAstrb 信号不考虑 nWait 是否为低, 直接被 置 低开 始 一个 新 的读P写周期; 如果使用 EPP1.19握手标准, 则只有在 nWait 信号为低时, nDstrbPnAstrb 信号才会被置低开始一个新的读P写周 期。但是 EPP1.17 和 EPP1.19 都要求 nWait 信号为高 时一个读P写周期才结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 使用EPP1.17( Pre IEEE 1284) 握手标准 时, 则 nDstrbPnAstrb 信号不考虑 nWait 是否为低, 直接被 置 低 ...

的确,我当时记得我是用一个与门控制nWait信号和,不过EPP比IO快多了,有500K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我当时记得我是用一个与门控制nWait信号和,不过EPP比IO快多了,有500KB/s ...

呵呵 , 500KB对于FPGA来说实在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