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做的数控电源求自带电流表的测量运放

楼主(2013-01-03):
当出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时我做的系统电源把我坑死了,于是转行专心玩电源,打算这个寒假来做个数控电源~~
现有模块(包括模块外围电路)
KIS-3RSS---                0-3A  恒流                0-20V恒压
X宝某开关模块         0-7.5A恒流                 0-30V恒压
YDS-812                0-8A(10A)非恒流      0-22V恒压
KIS-3RSS                 0-3A非恒流                0-20V恒压

主控单片机
AVR128-16Au

AD
AD7708

DA
未定--

运放
爬贴未定中--

   AVR和以上几个模块在元件盒里闲置半年多了。自己设计的开关电源技术还太不到位,决定先废物利用做个4路输出的数控电源,实验室需要经常用到3路以上的电源,不是浪费  。
  初步打算是用EGA128-16AU做主控,4寸触摸屏TFTLCD做人机界面,AD7708+运放电路做电流电压采集,128通过DA+调整电路来控制输出电压/电流
现在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系统输出的电流表至少能测到10A,而且要求0~2A精度能到1mA,2~10A精度能到5mA,我的取样电阻是现成的100W 0.1欧姆铝壳电阻 ,0~10A电压变化范围是0~1v,每mA变化为0.0001V,AD7708标准的转换电压是10MV-2.56V,分辨率为0.04mv,也就是说不加电路直接测的话100mA以下电流根本测不到,而且50mV以下的电压7708测出来误差也不小,所以我打算用程控放大器将电压大致的放大在2V左右,初步打算AD524,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型号的程控放大器推荐,或者是其他的测量方法?

2、DA!!其实我这个所谓的数控电源不过是把现成的电源模块上的电位器拿掉,用DA来代替,,,实在没啥水平,不过DA用的很少,求大家推荐一款DA和配套的的调整电路类型,精度嘛。。。能让电源输出精度打到5mV即可,1mV更好~

3、实际输出电压咋测啊?。。。。一点思路都没有啊。。。

    这次电源本质为废物利用,所以对输出精度和波纹要求很低,噪声什么的暂不考虑,本人技术薄弱,对于什么情况该用什么类型的调整/运放电路了解很少,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如有错误之处请多指正,谢谢大家了

网友A:
KIS-3RSS--?应该是KIS3R33吧?在电赛时也用这个拆机模块。
以前在网上搜了很多这个白菜模块的资料。
如果想知道他的工作原理,可以搜索MP2307,是一个开关电源芯片。
最好用一个模块就先了解一下原理吧。

还有一个这个芯片的PDF资料。但是太大了有5M左右,但是只有12页。就不占空间了。

楼主,做4路。。。?还是先把一路的电源做好再说吧。
性能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S-3RSS--?应该是KIS3R33吧?在电赛时也用这个拆机模块。
以前在网上搜了很多这个白菜模块的资料。
如果 ...

谢谢您了。这么半天就您回复了。。谢谢啦

网友A:
内容说的太长了,很少有人会回复的。现在的人都喜欢快餐式的。。。。

关注楼主的实验进展。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说的太长了,很少有人会回复的。现在的人都喜欢快餐式的。。。。

关注楼主的实验进展。加油!{:biggri ...

上大学就学会了自学,既然没人理那就自己爬贴,学到也是自己的,只能等寒假完了电源做出来在发帖吧。。。去年已经做了个类似的了,也是数控+多圈电位器双控制,这回只是想加上自带的电流电压表智能控制,问题应该不大,主要还是电流电压测量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这么半天就您回复了。。谢谢啦

O(∩_∩)O哈哈~,的确。遇到问题都是习惯一直等答案的。这种急切的心理,我也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大学就学会了自学,既然没人理那就自己爬贴,学到也是自己的,只能等寒假完了电源做出来在发帖吧。。。 ...

大三了,最后一年了。寒假学习中。。。。你不会已经工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三了,最后一年了。寒假学习中。。。。你不会已经工作了吧?

大四了,大一玩了一年游戏,大二下半年进实验室做比赛,全国大学生电赛,飞思卡尔,还一个毕昇杯。大学算凑活了。不过真TMD有狠人啊,我画双层板人家六层板都出了,我AVR人家精通ARM了,频率通信XXXXXX人家都会,真心没法跟人家比,不过跟我们班的这群成绩比我好但是啥都不会的我还是很欣慰的,前两天招聘会,会画PCB就有饭吃,可是我们这一届除了实验室的就没人会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四了,大一玩了一年游戏,大二下半年进实验室做比赛,全国大学生电赛,飞思卡尔,还一个毕昇杯。大学算 ...

我很少发帖的,这次看到你的有些同感。这样的话我不后悔,一直学习 。参加电赛,帮学长些小忙。。。不能说的太跑题。。

你也看看我很久以前的构思吧。
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还没有试试,只画了原理图。。

这些只是以前的构思,具体的还要在思考一下。。

网友:
标题中“自带电流表的测量运放”这个说法很莫名其妙;一般电流表使用电阻加放大和ADC实现
你可以去搜差分输入ADC

----------------------------------------------------
抱歉没看你帖子的详细内容瞎回复

网友B:
“的电位器拿掉,用DA来代替”    这句话暴露了你连开关电源芯片的原理都不懂;

应该换成数字电位器

网友C:
0~2A精度能到1mA ?
精度还是分辨力?

先去看看三位半的万用表精度是多少吧
漂移不可无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2A精度能到1mA ?
精度还是分辨力?

楼主 帖子里已经说了准备要程控放大器
好像程控放大芯片一般也是差分输入的,很方便,但是价格不亲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帖子里已经说了准备要程控放大器
好像程控放大芯片一般也是差分输入的,很方便,但是价 ...

自己做东西哪有价格这一说啊~都要性能,省吃几顿饭少吃点零食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A精度能到1mA ?
精度还是分辨力?

说的分辨力。温漂有考虑不做太大要求,其实我有现成的四位半表头,精度也很好。可是我总不能用128做主控外接表头吧,,,,,4寸屏下面再加俩外接表头也太。。。

网友D:
直接仿照春风哥的吧,精度不错,运放建议选择op07,便宜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仿照春风哥的吧,精度不错,运放建议选择op07,便宜还好用

开关电源正在学。试着做着两款,除了不太能用外没别的毛病,正在学。这不是花这么多钱买的NB模块还在闲置太浪费了不是么,寒假回家除了跟玩也没别的事,寻思做点东西好去找工作。明年就毕业了

网友:
ad7705    1-128增益  你这个完全够用
你一心想着把数字搞花哨,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网友E:
问你个问题,原来设计输出3.3输出的buck模块,改成20输出,电路性能发生了多少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东西哪有价格这一说啊~都要性能,省吃几顿饭少吃点零食全有了~

使用贵的芯片把问题解决了,不算能耐,收获也小,暑假用过PGA204很方便,但巨贵。试试用MOS切换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你个问题,原来设计输出3.3输出的buck模块,改成20输出,电路性能发生了多少变化? ...

受教了。。。。。做东西该着重使用和成本了。实验室做东西大手大脚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贵的芯片把问题解决了,不算能耐,收获也小,暑假用过PGA204很方便,但巨贵。试试用MOS切换量程 ...

找到了个AD8218,10块钱把测电流的程控放大器啥的都解决了。它能直接测取样电阻的电压直接给AD不要附属电路,受干扰小,接近0漂移,而且算起来电路更简单成本更低性能还更好,您说我该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电位器拿掉,用DA来代替”    这句话暴露了你连开关电源芯片的原理都不懂;

应该换成数字电位器 ...

正在学习中,受教了。以前拿317做过数控电源,所以想当然了,看完数字电位器介绍我突然发现当初曾经拿着12个继电器+12个不同阻值电阻做过个单片机控制的可调电阻。。。

网友:
电源不好做,好的电源都要求干扰要小。这对我们来说,画板就是一个很高的技术活,还有程序。程序真心很烂,其实我现在在做一个51的数控电源

网友F(2013-03-04):
我电源也做不好  悲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电源也做不好  悲催

没有经验肯定不行,好多决定电源质量的因素别说考虑了。连知道都不知道。

网友G(2013-04-06):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个AD8218,10块钱把测电流的程控放大器啥的都解决了。它能直接测取样电阻的电压直接给AD不要附属电 ...

AD8218要求最低共模电压是4V;如果你使用高边电流检测,电源输出电压低于4V就没法测出电流;若使用低边检测,完全没法工作。电流检测运放并不适用于任何场合,应该找那些工作共模电压能到负值的器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8218要求最低共模电压是4V;如果你使用高边电流检测,电源输出电压低于4V就没法测出电流;若使用低边检 ...

呵呵,这个问题知道我买回来芯片翻译DATASHEET时才发现,又花钱上了一课。现在用的是AD8210。是-4~60V。0V的输出值可在0~VREF间选择,比如0V直接输出1/2 VREF ,正好把检测电压的AD7708的最低检测门槛电压给跳过去了,要不300MA以下电流没法检测,除非再加个放大或加法电路,麻烦。正在搭电路,希望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