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一种提高充部分手机效率的充电方法

楼主(2013-01-03):
标题长度不能太长啊,长了后面就显示。。。。。。了。
针对手机内部采用恒流源方式充电的手机,通过调试输出电压,使用小于5V的输出电压可以达到5V标准变压时的充电电流。输出电压低,充电电流又一样,这样效率自然增加。
测试了下我手上的中兴 U880手机,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4.3V              514Ma
4.42V           515MA
4.73V          518MA
5.03V        521MA
5.12V       521MA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U880使用的充电管理芯片应该采用的是横流充电的方式,采用4.3V和5.12V的充电电流相差很小,而电压差19%。
功率相差  5.12*521、(4.3*514)=120%
考虑采用升压的方式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差越小,效率越高的情况,输出4.3V的效率比输出5V的效率要高。
当然,估计当电池充电到后期时,电压上升后,需要的充电电压还要上升,4.3V还要上升。
这种充电方法对于采用横流充电方式的手机等,通过调节输出电压检测充电电流,结合升压效率采用效率最佳的输出电压来达到充电效率最高。
另外测试了下乐pai的平板,从数据看,内部应该使用了限流电阻的方式,这种方法充电效率提高不明显。
5.-05V     1.252A
4.9V     1.058A
4.8V    0.966A
4.7V   0.848A

4.3V   0.388A
这种等效采用串电阻的方式可以通过程序检测出来,
电源可以有普通的5v输出模式和效率优先模式。

网友:
华为的也一样是500mA,诺基亚的就不一样,要求电压很稳,低于5v很难充电,充电电流400mA

楼主:
诺基亚的手机不用频繁充电的,移动电源意义不大。

网友A:
这个思路是对的,我们去年在一款产品上面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是对的,我们去年在一款产品上面有使用。

能问下你们的是什么产品吗,移动电源?

网友: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移动电源的升压反馈端加一个可调电阻~ 不过~一般用户未必会调。。。。。

网友:
大部分智能手机需要充电识别,如果没有识别到,就会以小电流充电,这时内部应该是线性充电电路,电压可以降低至4.4V左右,而电流不减小,如果有识别到,就会大电流快充,快充时,降低电压,就会导致电流减小。
移动电源作为一个通用性的产品,要适应很多复杂的情况,已及傻瓜式的操作。

U880如果将D+/D-短接,充电电流应该可以达到650mA.

网友:
我的手机  也有充电识别的    用500ma的充电器  充电电流最大是450ma  用800ma以上的充电器   充电电流最大 750ma。  我这个 我估计是应该监测充电端电压 来监测的。  我的这个是不是也是数据线短路 识别的  我要确认下。

楼主:
所以加个单片机吧。电池充电池的应用还是效率优先。

网友B:
楼主的手机是线性充电,如果是dcdc的话区别没有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问下你们的是什么产品吗,移动电源?

对,苹果移动电源,客户OEM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苹果移动电源,客户OEM产品

充电效率有多少,方便透露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机是线性充电,如果是dcdc的话区别没有这么大。

有dcdc充电型的手机吗?我觉得最佳得饰直接两节电池串联厚接手机,手机要支持宽电压输入

网友C:
楼主怎么测得是恒流源的,充电器中 串个电流表?然后调节充电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测得是恒流源的,充电器中 串个电流表?然后调节充电器电压?

使用可调电源串电流表测。另外看一些电源管理芯片不是dcdc对电池充电。

网友:
哦 大概懂了。

网友:
lz只测试了电流不变,有没有测试充电多长时间可以充满什么的啊
降低了电压充电电流不变,如果充电时间相应加长,那么降低电压可能并不能节约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效率有多少,方便透露下吗

4000mAH的电芯,客户要求充完全没电的IP4S至少两次,其他没有要求。

网友:
4000mah, 充2次iphone4s,按照理论来说普通dc-dc的升压方案的移动电源就可以达到吧。
iphone4s 内置电池大约1400-1500mah。按照70%的转换效率就能充满两次。
移动电源的电是不能完全放干净的,至少要残留5%左右。不过手机也不是绝对的充满和 用完,同样有残留。
实际测试过iphone显示满电后,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充一段时间。不过充电电流渐渐减小。

楼主:
搜了下爱疯的拆机图,找到3gs使用的是凌特的开关型充电芯片。原来输入也是可以恒流输入的,这样改变输入电压理论上因为输入输出压差小了,提高1--2个百分比而已。猜测,充电时发热量明显变大的更有可能是线性充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原来还可以这样提高充电效率。

楼主:
使用ti的网页版设计工具,效率最高的出来的是lm3150,99%的效率,但是手册上没找到具体效率说明,明天再研究下看看具体得电路和设计。外接2个Mos做b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