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xds100v2和xds510的区别?

楼主(2013-01-03):
  如题!
看了一下淘宝上面xds510都只支持ccs4.1以下版本(难道高版本不支持了吗?),而且安装驱动还很麻烦,要装好几个补丁,而xds100v2好像自动在ccs4.1以上版本里面自带驱动,请教下这两种有和区别?买哪种好点儿~

网友A:
XDS100V2 必须的
说是XDS510快点,一般程序都比较小,没觉得速度上有区别

网友:
510几乎都是盗版,100官方开源

网友:
二楼  三楼说得很对~

网友:
这个帖子好啊,我也正好准备问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XDS100V2 必须的
说是XDS510快点,一般程序都比较小,没觉得速度上有区别

我看淘宝上XDS100V2的还要比XDS510便宜一半啊,如果两者速度相差不大的话,那就是XDS100V2物美又价廉?市面上除了XDS100V2,XDS510,XDS560外还有其他的仿真器吗?

网友B:
2种仿真器都使用过,感觉xds510就是即将淘汰的东东。

--- xds510这类仿真器最大的问题是驱动不好,比如新的芯片的驱动、新的ccs版本的驱动等等。原因也能理解,毕竟510都是ti的第三方做的。

   而xds100是,猜测ti为了推广ccs4、ccs5而放出的开源仿真器。既然是原厂的仿真器,驱动更新肯定是最快也最好。这点第三方肯定是比不上的。

   ti的ccs从ccs4很快到了ccs5,这个软件更新的架势,可想而知那些还在ccs3.x下使用的510命运了。最要命的这个xds100是开源的。

---xds510使用68013和一片并口转jtag协议芯片(型号忘记了,好像ti已经停产了)。而xds100v2(基本上xds100指的就是xds100v2)使用

   ft2232包含usb和并口转jtag协议2个芯片功能了,即集成度的更高了。 如果从硬件设计的角度上看,显然510的设计毫无优势的。

   不过,实际使用来看,感觉xds100v2还是慢。猜测ti做驱动时故意的,如果和510一样,第三方做仿真器都要死掉。

网友:
xds100共有3个版本,即v1、v2和v3版本 。一般情况下(default),指的是xds100v2(见ti的wiki网站)。呵呵,猜测这个xds100v2是那个大名鼎鼎openjtag开源项目演化过来

的?openjtag使用的是ft245和altera的cpld,而xds100v2使用的是ft2232和xilinx的cpld。

V2版本是ft2232+cpld,而V3版本是ft2232+fpga。去年,看这个v3版原理图时,感觉设计者好像第一次玩这个actel的芯片,搞了太多的测试点(当然也说明这是位严谨工程

师),因此猜测以后会出bug。果然,v3新版本出来了,加了一个100M晶振。

还有一点,xds100v2的设计,其实可以直接用于arm芯片的。不过,jlink买的这么便宜,这个技术也没什么商业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种仿真器都使用过,感觉xds510就是即将淘汰的东东。

--- xds510这类仿真器最大的问题是驱动不好,比如新 ...

“不过,实际使用来看,感觉xds100v2还是慢。猜测ti做驱动时故意的,”

--- 好像最近又推出一款xds200仿真器,如果没记错的话,设计版本基本和xds100v2是一致。唉,硬件是一样的,改改驱动,可以卖更多钱,商业价值高于技术。

网友C(2019-07-15):
xds510p xds200 xds100v3都用过  其中XDS510P XDS200都是合众达买的正品
用下来感觉还是XDS100V3最稳定
特别是XDS200合众达的还不如淘宝600块钱买的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ds510p xds200 xds100v3都用过  其中XDS510P XDS200都是合众达买的正品
用下来感觉还是XDS100V3最稳定
特 ...

我们从合众达买的200,居然不能用。

网友:
Mark一下,dsp开发工具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从合众达买的200,居然不能用。

SEED XDS200挑操作系统  WIN10刚开始不支持 现在也能用  刚开始要纯净的系统  MSDN下载的才行  还老是提示要升级固件,烦得很,
淘宝600块钱的XDS200 比 SEED XDS200稳定, 现在我用淘宝货, SEDD XDS200睡大觉在

网友C:
SEED XDS510PLUS 现在WIN10 CCS5.5也能用, HOME版不行, 得专业版以上, 如果用HOME版的话需要把操作系统的时间改到以前, 我在同事电脑上是改到2012年就可以用了, 但烧录后会报几条报警

网友(2019-10-16):
引用 网友C:
SEED XDS510PLUS 现在WIN10 CCS5.5也能用, HOME版不行, 得专业版以上, 如果用HOME版的话需要把操作系统的时 ...

Xds200有个300多的,其他就是波尔电子这两家在做,那个300多的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