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SL 修改密码求助

楼主(2013-01-03):
使用STM32 的SPI与FM1702SL通信,M1是出厂的卡,密码是FFFFFFFFFFFF,控制为是FF078069,实现了对M1的寻卡,防冲突,选择卡,块值读写,加值,减值,但是在对扇区的密码进行修改出现问题
现象如下:先把某个扇区的密码改成F0F0F0F0F0F0,KEYA和KEYB都改成F0F0F0F0F0F0,控制位不改,这样把对应扇区的密码下到EE中,这样是可以成功的,块值读写,加值,减值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把密码改成5A5A5A5A5A5A,或是别的密码就不行哦,相当说我只能把密码聪FFFFFFFFFFFF改成F0F0F0F0F0F0,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有人曾经说FM1702SL EEPROM有问题或是没有EEPROM,可以用从FIFO loadkey,但是我疑惑的是改F0F0F0F0F0F0可以,其他比如112233445566就不行呢?

网友:
1、首先读扇区块3确定控制字是否还是为FF078069
2、FF078069表明KEYA可以修改密码,可以改成任何自己想要的密码;修改密码,需要先验证KEYA成功后才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