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移动电源用34063升压,电池电压降到3.7V时带负载发烫

楼主(2013-01-03):
自己DIY移动电源,充电用的是TP4056,升压用的是MC34063,驱动能力只要500ma,没有外接mos管。

当34063电压降到3.7V左右时,带10欧的功率电阻,34063发烫,输出电压被拉到2.5V左右。
当电池为4.2V-3.8V都正常输出。

我的接法是这样的

要怎样修改才能让他不发烫呢???
想法是加个电压比较器。检测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小于3.8伏时,就让34063停止工作。。。

楼主:
肖特基二极管用的是1n5822。。。34063应该是国产的。。。

网友A:
R1取消,电感连到1脚那端1/3位置抽头,直接连到8脚。

网友:
换颗FP6291 SOT23-6封装  跑800mA 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取消,电感连到1脚那端1/3位置抽头,直接连到8脚。

“电感连到1脚那端1/3位置抽头”  请教下。这是神马意思???连接到二极管左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连到1脚那端1/3位置抽头”  请教下。这是神马意思???连接到二极管左边??? ...

输入3.7V输出2.5W接近34063的开关管Ic极限了,加上低压时驱动级电流不足,需要用自举升压来提升驱动能力。
看这里的讨论: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30&pid=5365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