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点就开,到点就停。这是什么控制方式?

楼主(2013-01-03):
忽然间有个客户问了我们一个控制器是什么控制方式?我真的哑了口,就说是传统的控制方法。

我的控制器就是到高于阀值就开,低于阀值就停,这样的傻瓜式的控制。

相对于PID控制、模糊控制。。。。。。

我这样的控制方法叫什么?

网友:
你可以给这种控制方法命名了,业界首创xxxxxxxxxxxxxxxxxxxxx

网友:
对客户当然要忽悠我们这个可是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啦 哈哈

网友:
不用控制。。

楼主:
人家是写论文要用到的,不能乱说啊!!

网友A:
定时控制

网友:
有一种控制方式叫做BangBang(也有说是棒棒控制)控制,就是说的你这种。意思就是小于的时候就开最大马力,大于的时候就输出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控制

我那个不是点不是指时间,是阀值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家是写论文要用到的,不能乱说啊!!

你搜下bangbang控制吧,应该能糊弄过去

网友C:
智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下bangbang控制吧,应该能糊弄过去

好像bangbang控制也挺复杂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智能控制...

直接说智能控制就行。

网友:
那你就说是 : 定值控制"  这可以的

网友:
开关量    补丁

网友:
这个叫双值控制,参看 奥加塔 的 现代控制工程

记错了别怪哦,这名字谁也不会用心记,呵呵

网友:
这个是鲁棒控制中最简单的一种,叫pingpang控制。也叫开关控制。

网友:
位式控制

网友:
就是bangbang控制,信号变化慢的一般需要加个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