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 down DC/DC 降压型IC 烧毁的原因

楼主(2013-01-03):
为了省成本,电容C1减少到4.7uf,电容C2减少到1uf, 因为用于驱动LED,波纹要求不高;
发现偶尔有IC烧毁,请问是因为电容的问题吗?
电路请见附图

网友:
电容换成图中的,再试下不就知道

楼主:
现在就想知道为什么电容容量小会导致烧毁,有点想不通
烧毁后的IC表现为短路,似乎是内部驱动管击穿了
如果C1不加,绝对烧毁

减少电容是为了节约成本,小体积的电容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