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39驱动图腾式(D882,B772)三极管,

楼主(2013-01-03):
算法
集电极的饱和电流为:Ic(饱和)=3A
求集电极负载电阻 18V/Ic(饱和)3A=6欧姆
基极饱和电流为:Ib(饱和)=18V/(60*6)=50mA
求基极上拉电阻 18/0.05=360欧姆;
我现在上拉电阻选100欧姆,对电路的稳定信如何,

查了一下LM339的资料,现在加入(8050,8550)作前级,小弟在这谢谢各位大神回复,

网友:
看339的能承受的最大吸入电流

网友:
我晕,你上拉太小了吧。339下拉拉不动的。

网友:
前面加一级8050/8550之类的吧

楼主:
查了一下LM339的资料,现在加入(8050,8550)作前级,小弟在这谢谢各位大神回复,